GPRS路途上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GPRS路途上的问题
我在板子上弄了一块GPRS模块,SIM508
今天调试时发现在WINCE5.0 下拨号总是显示正在拨号“*99***1#”,然后就没有反应了,很久之后才显示出“已与你拨叫的远程计算机断开,请验证波特率。。。。。。”
用串口调试助手ping SIM508 时,给他发指令“atd69910001”,结果返回“NO DIALTONE OK”
真实气煞人也
各位兄弟,碰到过的指点下
计算机
今天
波特率

网友A:
要说明的是拨号设置是没有问题的,我用2440开发板与SIM508开发板连过,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B: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看发送的数据正确没

网友:
我倒腾了好几天,发现原来是天线转接线——同芯电缆,中间根本不是连通的,气煞我也,
多谢各位兄弟支得招

网友C:
硬件上检查SIM卡 ,天线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