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UDA1341TS的吗? 请问是否支持MIDI格式!

楼主(2009-09-04):
有用过UDA1341TS的吗? 请问是否支持MIDI格式!
如题?
UDA1341TS是一款声音芯片!
芯片

网友A:
来个接分狂人吧分接了撒

网友B:
是否支持MIDI格式应该是看你的软件上有没有相关的编解码代码,跟UDA1341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C:
用软波表可以支持midi的,硬波表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