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点数和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10-03-17):
关于定点数和浮点数的问题
将十进制-54表示成二进制的定点数和浮点数,
答案是:
二进制是:-110110
定点数是:-0000110110
浮点数:-(0.1101100000)x2的110次方。
我就不懂了,那个定点数我也是弄不明白,浮点是也是一样的,为甚它的阶码是110?
二进制
十进制

网友A:
定点数楼上正解。
浮点数是这样的:由尾数和阶码构成,尾数为纯小数,阶码表示2的N次方,将阶码乘以这个2的N次方就等于定点的那个码,当然在二进制表示中只需要移动小数点就可以了。
按照你给的数,你的尾数和阶码都是采用原码的表示形式。
尾数:0.110110, 阶码:110 这是二进制,等于十进制6,因为是正数,小数点右移。
移动小数点后实际数为:(110110.0)2进制 =(54)10进制。

网友B:
不好意思:将 尾数 乘以这个2的N次方就等于定点的那个码。

网友C:
我懂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