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E不能记住登录过的网络和密码

楼主:
我现在的WIFE登录后,重新开机发现不能记住上次我成功登录的网络,密码也不会记,用户使用起来很麻烦。
我也看到别人的机器上能够保存,我找了一下,好象是在PUBLIC下面的NETUI里面实现的,不知道哪位仁兄做过,赐教一下
或是微软有更新过这里,而是我没有更新?

网友:
没人看吗,麻烦你们手中有带WIFE的机子的可以试一下啊,把结果告诉我也行

网友:
这些信息应该是保存在注册表里的,你的机器需要实现注册表永久保存

网友:
注册表或者文件都可以保存密码,只是安全性差了些

网友:
想要保存得改内核的ui代码,就是PUBLIC下面的NETUI里面的。

网友:
新名词真多,WIFE是什么,不是老婆吧?:)

网友:
WIFI的密码是加密后保存在注册表,所以需要确认注册表的及时保存和不丢失。

网友:
hive,没有hive一切免谈。

网友:
是啊,加 HIVE,要不你别断电,不用就休眠。

网友:
忘了结贴了,微软根本没有做保存这些信息,有的时候我们关机后立马开机有可能记住信息那是因为先前的信息是保存了内存中的。
但是断电后就会忘了。
有些板子供应商好象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JADE,所以有些人没注意这些
我们可以把密码信息以二进制形式保存到注册表里,开机后重新读入就OK了

网友A:
加上hive也不能保证wifi密码的保存,可以尝试, 在 netUI下,获取密码,用户名。保存到注册表中, 每次开机时去读一次注册表,还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hive也不能保证wifi密码的保存,可以尝试, 在 netUI下,获取密码,用户名。保存到注册表中, 每次开机时去读一次注册表,还原一下.

hive是可以的,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