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读不出数据

楼主:
协议通信格式是:9600bpsd、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的异步通讯方式.通过RS232连接串口.
我发送命令后程序读不出数据,read后显示读的数据字节数为0.调试了两天,还是读不出数据,郁闷.高手帮我看看问题在那,先谢谢了.
int SpeedArr[] = {B1152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int NameArr[] = {1152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int OpenSerial(char *pDev)
{
        int fd;

//        fd  = open(pDev, O_RDWR | O_NDELAY);
        fd  = open(pDev, O_RDWR);

        if (-1 == fd)
        {
                perror("open()");

                return -1;
        } else {

                return fd;
        }
}

int SetSerialSpeed(int fd, int nSpeed)
{
        int i;
        int Status;
        struct termios Opt;

        tcgetattr(fd, &Opt);

        for (i = 0; i < sizeof(SpeedArr) / sizeof(int); i++)
        {
                if (nSpeed == NameArr)
                {
                        tcflush(fd, TCIOFLUSH);

                        cfsetispeed(&Opt, SpeedArr);

                        cfsetospeed(&Opt, SpeedArr);

                        Status = tcsetattr(fd, TCSANOW, &Opt);

                        if (Status != 0)
                        {
                                perror("(tcsetattr)");

                                return -1;
                        }

                        tcflush(fd, TCIOFLUSH);
                }
        }

        return 0;
}

int SetSerialParity(int fd, int nDatabits, int nStopbits, int nParity)
{
        int Status;
        struct termios Opt;

        if (tcgetattr(fd, &Opt) != 0)
        {
                perror("SetupSerial Fail");

                return -1;
        }

//        Opt.c_cflag &= ~CSIZE;
//        Opt.c_cflag &= ~CRTSCTS;
//        Opt.c_cflag |= CLOCAL;
//        Opt.c_cflag |= CREAD;
//        Opt.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Set Serial Raw
//        Opt.c_cflag &= ~(ICANON | ECHOE); //Set Serial Raw
//        Opt.c_lflag &= ~OPOST;
(怀疑是这里的问题)
        Opt.c_iflag&=~(IGNBRK|IGNCR|INLCR|ICRNL|IUCLC|IXANY|IXON|IXOFF|INPCK|ISTRIP);
        Opt.c_iflag|=(BRKINT|IGNPAR);
        Opt.c_oflag&=~OPOST;
        Opt.c_lflag&=~(XCASE|ECHONL|NOFLSH);
        Opt.c_lflag&=~(ICANON|ISIG|ECHO);
        Opt.c_cflag|=(CLOCAL|CREAD);

        switch (nDatabits)
        {
                case 7:

                        Opt.c_cflag |= CS7;
                        break;

                case 8:

                        Opt.c_cflag |= CS8;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 "Unsupported data size\n");

                        return -1;
        }

        switch (nParity)
        {
                case 'n':
                case 'N':

                        Opt.c_cflag &= ~PARENB;
                        Opt.c_iflag &= ~INPCK;
                        break;

                case 'o':
                case 'O':

                        Opt.c_cflag |= (PARODD | PARENB);
                        Opt.c_iflag |= INPCK;
                        break;

                case 'e':
                case 'E':

                        Opt.c_cflag |= PARENB;
                        Opt.c_cflag &= ~PARODD;
                        Opt.c_iflag |= INPCK;
                        break;

                case 's':
                case 'S':

                        Opt.c_cflag &= ~PARENB;
                        Opt.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 "Unsupported parity\n");

                        return -1;
        }

        switch (nStopbits)
        {
                case 1:

                        Opt.c_cflag &= ~CSTOPB;
                        break;

                case 2:

                        Opt.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 "Unsupported stop bits\n");

                        return -1;
        }

        if (nParity != 'n')
        {
                Opt.c_iflag |= INPCK;
        }

        tcflush(fd, TCIFLUSH);

        Opt.c_cc[VTIME] = 150;
        Opt.c_cc[VMIN]  = 0;

        if (tcsetattr(fd, TCSANOW, &Opt) != 0)
        {
                perror("SetupSerial 3");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GetAlarmInfoCmd(void)
{
        int ret;
        BYTE sbuff[14];

        sbuff[0] = 0x48;
        sbuff[1] = 0x4E;
        sbuff[2] = 0x54;
        sbuff[3] = 0x09;
        sbuff[4] = 0x1F;
        sbuff[5] = 0x07;
        sbuff[6] = 0xFF;
        sbuff[7] = 0xFF;
        sbuff[8] = 0xFF;
        sbuff[9] = 0xFF;
        sbuff[10] = 0xFF;
        sbuff[11] = 0x15;
        sbuff[12] = 0x44;
        sbuff[13] = 0x7A;//后面加一个字节0x0D也不行

        ret = write(HDSerialFd,&sbuff,14);
        if(ret < 0)
        {
                PrintMsg("Send get alarm cmd failed!\n");
                return -1;
            }

        return ret;
}

int main(void)
{
   //........
    fd = OpenSerial(SERIAL_PATH);

    if (fd > 0) {
        SetSerialSpeed(fd, 9600);
        SetSerialParity(fd, 8, 1, 'N');
        }

     //.....
   while(1)
   {
     GetAlarmInfoCmd();
     sleep(1);
     ret = read(fd,buff,len);//一直读不到数据.ret =0;
   }

}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命令48 4e 54 09 1f 07 ff ff ff ff ff 15 44 7a可以收到数据,程序却收不到.

网友:
先设置断点看看,如果程序没问题(主要是波特率)那就要查查是不是硬件电路的问题了,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这个问题,是多接了个232导致的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试了一天就成功了。你太笨,这是根本原因。

网友:
你先在网上下个虚拟串口配合proteus仿真下看看就知道了。想深入学习,推荐网站www.pubembed.com,咨询QQ:104262585

网友:
你带的是linux系统啊?你下载一个能直接用的调试工具,看看那个系统上的串口驱动是否可用。

网友:
周工开发网-淘宝店开张!
三款周立功99元开发板,非常适合初学者,资料丰富价格便宜。

EasyARM1138  (内嵌USB仿真器的Cortex-M3开发板)
EasyARM2103  (arm7内核开发板)
EasyFPGA030  (FPGA开发板)

详情如下:

www.01zg.com

网友:
open(MODEMDEVICE, O_RDWR | O_NOCTTY | O_NONBLOCK);

要加一个 NONBLOCK 上去,要不然,你的程序一直等到一整块数据到

网友:
我遇到了收发数据都是乱码的问题

网友:
你应该在Windows下用串口测试软件测试先一下,如果你用的是STC的51,还可以直接用
STC的烧写软件进行串口测试,里面有个“串口调试助手”,先保证下位机程序和电路没问
题了再去看你的上位机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站台的滚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在linux下收发数据,打开串口 是成功的,就是向写命令后没有数据返回,读不到数据。

网友:
按照仪器厂家提供的通信协议,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向串口发送命令48 4e 54 09 1f 07 ff ff ff ff ff 15 44 7a后有数据返回,但代码读不到数据。,我想请教下串口设置中termios结构一般怎么设置,和具体硬件相关么?

网友:
楼上

如果是32位机,那么一个int是4个字节 sizeof(int) = 4;

有没有超限要看他用的是什么系统,不过,上Linux多半是32位的CPU

网友:
为了避免出错,我都是÷100的!

网友:
下个断点看看呗.这个东西认真调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int SpeedArr[] = {B1152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int NameArr[] = {1152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数组超出范围了!
115200=0x1c200
大于定义的INT 的0xffff。

网友A(2010-05-13):
路过 看看 有这么多高人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