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LG文件系统zlg/fs,用过zlg/fs的请进

楼主:
    用过zlg/fs的请进,我在使用zlg/fs和zlg/sd驱动对SD卡进行写操作的时候,数据为什么没有写入文件,只是建立了一个文件,我还是用了AllCacheWriteBack函数,但文件还是空的。
    用过的指点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不过没有出现过你的这种情况,你可以参考他给你的例子程序。

我用的是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的,在执行过程中将数据保存在文件中,在执行的过程中数据都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数据被保存在了cache中,但是最后的文件中却没有数据,这就很郁闷了。。。
你有例子嘛,可以发给我嘛,谢谢。。。bjhgang@163.com

网友A:
我用过,不过没有出现过你的这种情况,你可以参考他给你的例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