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请教arm7和arm9冯氏结构和哈佛结构的区别具体表现在哪里 ...

楼主(2009-08-11):
请教arm7和arm9冯氏结构和哈佛结构的区别具体表现在哪里?
据说冯氏结构和哈佛结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哈佛结构是指令和数据分不同的存储器存放并且可以并行访问。
请问分不同的存储器存放是什么概念?
难道编译出来的代码,会分成2个部分?并且下载到不同的存储器?
能否请大侠举例说明一下?
非常感谢!
数据
存储器
哈佛

网友A:
对你来讲,可以看成是 都是 冯氏 结构来做。
但是,实际上,他的数据吞吐量变大了。

网友B:
ARM9的CPU/MMU/CACHE系统是指令和数据分开的,不过通常也还是提供单一的主存接口...

网友C:
那ARM9的需要处理的所有指令和数据是不是必须经过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