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设备DLL

楼主:
想用 vs2005 做一个智能设备的 DLL
导出自己写的一个类
该怎么做?

网友:
这个和VC差不多的

看看孙鑫的视频教程即可。

网友:
类里边的函数不用,只在类上用就行了。

网友: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ublic: int __cdecl CWmDllTestApp::Add(int,int)" (?Add@CWmDllTestApp@@QAAHHH@Z),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void __cdecl CTestWmDllView::OnAdd(void)" (?OnAdd@CTestWmDllView@@QAAXXZ) 中被引用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ublic: __cdecl CWmDllTestApp::CWmDllTestApp(void)" (??0CWmDllTestApp@@QAA@XZ),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void __cdecl CTestWmDllView::OnAdd(void)" (?OnAdd@CTestWmDllView@@QAAXXZ) 中被引用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ublic: int __cdecl CWmDllTestApp::Multiply(int,int)" (?Multiply@CWmDllTestApp@@QAAHHH@Z),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void __cdecl CTestWmDllView::OnMultiply(void)" (?OnMultiply@CTestWmDllView@@QAAXXZ) 中被引用

1>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ARMV4I)\Debug\TestWmDll.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3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1>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e:\My Program\TestWmDll\TestWmDll\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ARMV4I)\Debug\BuildLog.htm”

1>TestWmDll - 4 个错误,0 个警告
========== 生成: 0 已成功, 1 已失败, 0 最新, 0 已跳过 ==========

类是这样定义的
class __declspec(dllexport) CWmDllTestApp : public CWinApp
{
public:
        CWmDllTestApp();

        int Add(int n1, int n2);
        int Multiply(int n1, int n2);

// 重写
public:
        virtual BOOL InitInstance();

        DECLARE_MESSAGE_MAP()
};

网友:
和导出函数一样导出就行了,
class  __declspec(dllexport) ClassA
{
};

网友:
类里面的函数是不是就不用 __declspec(dllexport) 了?
.h  和 .cpp 里面类和函数的声明及定义该怎么写?
我搞了一下午,总提示说有“无法解析的符号 @@@@@   在.....被引用”
能不能给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
使用的工程里加了,你这个DLL对应的Lib文件么?

网友:
DLL 拷贝过去了   Lib文件也加进去了

网友:
加 extern "C"
这个问题是由于 c++ 在编译的时候把所以的函数都加了一个别名,比如 Init() 编译后可能成为    Init23xxx() 等,你要在 C 程序中调用c++编译后的函数的话,就需要在 c++ 的头文件中用 extern "C" 声明需要导出的函数,强制编译器不要对函数添加别名。

网友:
APP类无需导出去,你在项目中添加了类CCommonCls

则在stdafx.h中添加
#define DLLCLASS_EXPORT __declspec(dllexport)

在CommonCls.h中写

#ifndef DLLCLASS_EXPORT
   #define DLLCLASS_EXPORT  __declspec(dllimport)
   #pragma comment(lib,"CommonCls.lib")
   #pragma message("Automatically linking with CommonCls.dll")
#endif

class  DLLCLASS_EXPORT  CCommonCls
{
......
};
在其他项目中,只需把该头文件CommonCls.h考贝过去包含就可以用了。lib文件考过去。

网友:
用向导吧

网友:
还是没有搞定   还是有无法解析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