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访问
ijkl974

楼主(2009-12-01):
提示:

网友A:
G_{\mu \nu}=R_{\mu \nu}+1/2g^{a,b}R
G_{\mu \nu}=\ka T_{\mu \nu}

网友B:
Sun VirtualBox也可以的,偶没有用过VPC

网友C:
只用vmware,没用过VPC。听说VPC没有vmware好,所以就没有去尝试使用VPC了。

网友D:
估计是在虚拟机下不能正确运行wince的模拟器,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