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和89s52的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
在百度一搜,得出这样一个答案:
有一点区别,但不是很大:
1、前者不支持在系统编程,后者支持
2、89C52具有一个数据指针DPTR,而89S52具有两个数据指针DPTR0和DPTR1
3、89S52含有一个看门狗定时器,具有断电标志POF;而前者无。
另:两者都内含8KB的Flash程序存储器

高手们觉得标不标准?
是不是c52没有看门狗电路?

网友:
恩,初学者学习学习,望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就是这样的,at89s52我用过的,至于89c52没用过,但是楼主应该是对的

网友:
一般来说,89s52比89c52的总线和I/O驱动能力稍微弱一些,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
不过如果外围电路设计标准的话,可以直接替换的,

btw:at89c52最大24MHz,at89s52最大33MHx,lz还是仔细研究下datasheet吧,百度是舍本求末,

网友:
“C”是采用了CHMOS工艺,其特点是功耗低。“S”系列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在系统可编程功能,

网友:
S就是可以使用ISP编程
然后就是最高频率高一些

网友:
同上,主要是ISP编程功能,其余可以相似。但考虑到ISP加密会被跳过,89S52用作产品有一定风险

网友:
上面说得对,S就是有ISP功能,C的不要用了,我朋友那学校就是还教旧的C系列的,拿编程器来下程序,太慢太落后了.
这年头一定要用有ISP的,不然开发太慢了.

网友:
我的感觉就是C52比较传统了。S52比较后现代一点,呵呵。正如楼上所说,最大特点就是支持ISP

网友:
楼主说的是有点了对了,
但C和S 5楼说的很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