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单片机晶振工作问题

楼主:
有高手可帮解决这个问题吗:
    PIC单片机配的晶振电路,就最常见的接法,一个4M晶振,两个20pF电容,单片机供电约4V,不工作,我由以下方法判断是不起振(不知对否):用手拿镊子接触在OSC1引脚的电容靠晶振一方的脚(或接触OSC1端的晶振引脚)几秒后单片机开始工作。
     用的是面包板,试一个最简单的亮一个灯的程序,先在烧写器烧好芯片再插到面包板上试。供电采用的是手机充电器提供的5.6V串入一个小发光管后剩下近4V供给芯片,也试过撤掉发光管由5.6V直供。
    试过(6M、12M、2M、32K)等不同晶振、加大电容、减小电容、与晶振并联1M或3M电阻、在该点接电阻到地,这几种方法都不灵。
    试用示波器看OSC2引脚,居然是很标准的4V方波(书上说是应是正弦?),每个方波居然是10ms(与4M频率相差太远?),搞不明白。但接示波器时,用镊子法不灵了。
    哪个高手看看,帮个忙。

网友:
你换电容看看,

调整20p电容看看,

如果还不容易起镇,建议换一个晶振,质量不好造成的,

pcb布线也可能造成不起镇,

如果还不行,就用有源晶振,

pic单片机我没用过,如果单片机支持检测晶振是否起镇,那就用软件检测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一下,你晶体后面那个地的连通性看看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我用的电容是20p的

检查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芯片的晶振特性,一般晶振和电压是对应的。用5V电压试试

网友:
记得以前做pic时,还要烧上一个什么位之后,才能正常工作,我那个当时没烧那个位,用手摸着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