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itForMultipleObjects用得对么??

楼主:
我创建了一个key_Interrupt_event[10]中断事件组,分别用KernelIoControl与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与对应的外部中断注册上了。

然后用一个WaitForMultipleObjects等待任何一个中断的发生,然后执行响应动作。如下:
while(1){
IntrEventNum = WaitForMultipleObjects( 10, key_Interrupt_event, FALSE, INFINITE);
………………
RETAILMSG(1,……);//打印信息打印出返回值IntrEventNum的值

InterruptDone(……);//这里使能响应的中断

结果是:
开机后,只要等待中的任一个中断发生了,则打印信息不断打印,系统运行变得特慢,且IntrEventNum总为-1。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看不出WaitForMultipleObjects有什么地方不对,疑惑中。。
难道是你oal中的中断处理部分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要在WaitFor之后关闭触发的事件
ResetEvent(key_Interrupt_event[IntrEventNum-WAIT_OBJECT_0]);

网友:
记得在哪里看到过WaitForMultipleObjects不能等待中断的事件,中断的只能用WaitForSingleObject

网友B:
你这10个事件都是按键中断吗?
你可以将10个中断关联到同一个事件上,然后线程WaitForSingleObject这个事件,在线程执行的时候去判断哪一个中断源,之前我同事就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错误的现象都是和你一样的,后来采用这种方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10个事件都是按键中断吗?
你可以将10个中断关联到同一个事件上,然后线程WaitForSingleObject这个事件,在线程执行的时候去判断哪一个中断源,之前我同事就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错误的现象都是和你一样的,后来采用这种方式就行了。

不错, 又多学到一招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哦,谢谢大家,看来只能用WaitForSingleObject来做了。

网友C:
学习了,怪不得touch中将touch中断和timer中断关联到同一个事件上
另外,刚才测试了一下,如果event handle错误的话,也会出现waitformultiobject为-1的情况,即wait_fai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在WaitFor之后关闭触发的事件
ResetEvent(key_Interrupt_event[IntrEventNum-WAIT_OBJECT_0]);

我之前试过加了ResetEvent也不行,现象一样。

网友:
汗,刚才搞错了
--------------------------
刚才查了一下,-1的话就是WAIT_FAILED,应该还是WaitForMultipleObjects的问题
--------------------------
WaitForMultipleObjects的第1/3/4没问题,唯一值得怀疑的就是第二个参数 ,代码粘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
代码是这样的:

前面先是key_Interrupt_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用for循环创建了10个事件。等待外部中断用的。

以下是等中断的线程:
void Key_Scan_Thread()
{

                INT8 i;
                DWORD IntrEventNum = -1;

    while(TRUE)
        {
                IntrEventNum = WaitForMultipleObjects( 10, key_Interrupt_event, FALSE, INFINITE);

                for(i=0;i<10;i++)
                {
                ResetEvent(key_Interrupt_event);
                }

        RETAILMSG(1,(TEXT("\r\n key_Interrupt_event[%d]\r\n"),IntrEventNum));

                switch(IntrEventNum)
                {
                        case 0:
                           case 1:
                           case 2:
                        ……………………
                }

                for(i=0;i<10;i++)
                {
                InterruptDone(EINT_SYSINTR);
                }

            }
}

网友:
WaitForMultipleObjects函数不能用于使用过“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的事件。

网友:
引用楼主 larryk 的回复:
我创建了一个key_Interrupt_event[10]中断事件组,分别用KernelIoControl与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与对应的外部中断注册上了。

然后用一个WaitForMultipleObjects等待任何一个中断的发生,然后执行响应动作。如下:
while(1){
IntrEventNum = WaitForMultipleObjects( 10, key_Interrupt_event, FALSE, INFINITE);
………………
RETAILMSG(1,……);//打印信息打印出返回值IntrEventNum的值

InterruptDone(……);//这里使能响应的中断
}

结果是:
开机后,只要等待中的任一个中断发生了,则打印信息不断打印,系统运行变得特慢,且IntrEventNum总为-1。

为什么会这样??

PB帮助中有说明的,中断事件只能使用WaitForSingleObject,不能使用WaitForMultipleObjects的!
如果多个中断都是同一个作用的,那么可以使用veabol老兄的办法,多个中断绑定同一个事件。
——触摸屏驱动中就是使用两个中断绑定同一个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怪不得touch中将touch中断和timer中断关联到同一个事件上
另外,刚才测试了一下,如果event handle错误的话,也会出现waitformultiobject为-1的情况,即wait_failed

我是看PB帮助,看到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