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ter发送NetBufferList蓝屏问题

楼主:
VOID
filterSendOriginatedBufferList(
    IN PMS_FILTER                   pFilter
        )
        /*
        Description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generate a net buffer list first,
                and then send it out!
        Arguments:
             pFilter - points to the filter module context
                 SendFlags- used by NdisFSendNetBufferList

        */
{
        NET_BUFFER_LIST_POOL_PARAMETERS     PoolParameters;
            ULONG                               PoolTag = 'TAG';
            NDIS_HANDLE                         SendNetBufferListPool;// a pool used to allocate netbufferlst
                //NDIS_STATUS                         Status;
                PMDL                                pMdl;
                ULONG                               BufferSize = 68;// packet size>=64
                PNET_BUFFER_LIST                    pNetBufferList;
                USHORT                              EthType = 0x8e88;
                PTESTPROV_ETH_HEADER                pEthHeader;
                PUCHAR                              pWriteBuf =  NULL;//all the data should be sent out
                UCHAR                               SrcMacAddr[TESTPROV_MAC_ADDR_LEN];
        UCHAR                               DstMacAddr[TESTPROV_MAC_ADDR_LEN];
                ULONG                               MacAddrUlong[TESTPROV_MAC_ADDR_LEN];
                PUCHAR                              pData;
                PUCHAR                              pEthFrameNew = NULL;
        UINT                                 j;
        ULONG                               SendFlags = 0;
                DEBUGP(DL_TEST,("========>filterSendOriginatedBufferList\n"));
     #if DBG
             _asm int 3
     #endif
                //
                NdisZeroMemory(&PoolParameters, sizeof(NET_BUFFER_LIST_POOL_PARAMETERS));
                PoolParameters.Header.Type = NDIS_OBJECT_TYPE_DEFAULT;
        PoolParameters.Header.Revision = NET_BUFFER_LIST_POOL_PARAMETERS_REVISION_1;
        PoolParameters.Header.Size = sizeof(PoolParameters);
        PoolParameters.ProtocolId = NDIS_PROTOCOL_ID_IPX ;
        PoolParameters.ContextSize = 0;//unknown
        PoolParameters.fAllocateNetBuffer = TRUE;
        PoolParameters.PoolTag = PoolTag;
                SendNetBufferListPool = NdisAllocateNetBufferListPool(
                                            pFilter->FilterHandle,
                                            &PoolParameters);
                if(SendNetBufferListPool == NULL)
                {
                 //Status = NDIS_STATUS_RESOURCES;
                         DEBUGP(DL_TEST,("Fail to allocate net buffer list pool\n"));
                        goto Exit;
                }

       //
                pWriteBuf = (PUCHAR)NdisAllocateMemoryWithTagPriority(pFilter->FilterHandle,BufferSize,FILTER_ALLOC_TAG, LowPoolPriority);
                NdisZeroMemory(pWriteBuf,BufferSize);
                // Try to fill this buffer with some necessary data like Ethernet Header
                pEthHeader = (PTESTPROV_ETH_HEADER)pWriteBuf;

                //prepare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mac address, and get mac of wireless NIC is 00-14-78-7A-02-A3
            MacAddrUlong[0]=0x00;
        MacAddrUlong[1]=0x14;
        MacAddrUlong[2]=0x78;
        MacAddrUlong[3]=0x7A;
        MacAddrUlong[4]=0x02;
        MacAddrUlong[5]=0xA3;
                for (j = 0; j < TESTPROV_MAC_ADDR_LEN; j++)
         {
                DstMacAddr[j] = (UCHAR)MacAddrUlong[j];
         }
        NdisMoveMemory(pEthHeader->SrcAddr, DstMacAddr, TESTPROV_MAC_ADDR_LEN);//set the source address
                NdisMoveMemory(pEthHeader->DstAddr, DstMacAddr, TESTPROV_MAC_ADDR_LEN);//set the destionation address with the same to source address
                pEthHeader->EthType = EthType;

                //fill the packet into unused buffer
                 pData = (PUCHAR)(pEthHeader +1);
                 for(j=0; j< (BufferSize - sizeof(TESTPROV_ETH_HEADER));j++)
                 {
                    *pData++ = (UCHAR)j;
                 }

                 //<-------------Allocate a MDL------------------------------------------------------->
                 //now allocate MDL and initialize it
                 pEthFrameNew = (PUCHAR)pWriteBuf + BufferSize;//Bytes following the pWriteBuf
                 pMdl = NdisAllocateMdl(pFilter->FilterHandle,
                               pEthFrameNew,
                               BufferSize);
                if(pMdl == NULL)
                {

                  DEBUGP(DL_TEST,("Fail allocate a MDL\n"));
                  goto Exit;
                }

       //<-------Copy the data into the MDL--------------------------------------------->
                //copy the Ethernet Header to MDL
                 NdisMoveMemory(pEthFrameNew,pEthHeader, BufferSize);

                 //Now allocate a net_buffer_list and NB
                pNetBufferList = NdisAllocateNetBufferAndNetBufferList(
                                SendNetBufferListPool,
                                0, //Request control offset delta
                                0,           // back fill size
                                pMdl,
                                0,          // Data offset
                                BufferSize);
                if(pNetBufferList == NULL)
                {
                  DEBUGP(DL_TEST,("Fail allocate a Buffer and bufferlist\n"));
                  goto Exit;
                }

                //<------Send out the packet--------------------------->
                pNetBufferList->SourceHandle = pFilter->FilterHandle;
                SendFlags |= NDIS_SEND_FLAGS_CHECK_FOR_LOOPBACK;
                NdisFSendNetBufferLists(
                        pFilter->FilterHandle,
                        pNetBufferList,
                        NDIS_DEFAULT_PORT_NUMBER,
                        SendFlags);

               //最后函数NdisFSendNetBufferLists调用处了问题,蓝屏
                                DEBUGP(DL_TEST,("filterSendOriginatedBufferList<========\n"));
Exit:
          return;
}

我是想发送一个带有EtherNet header的数据,我想src,和dst MAC地址一样应该没有问题吧。而且我判断过了,pMDL, pNetBufferList都不是NULL,就是到了最后调用发送函数发生问题。可以帮我看看,前面那里出问题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转移到vc/mfc板块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当场晕死

网友:
自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下。

MARK,学习下.

我测试过了,结果是FilterSendNetBufferListComplete()里对自己分配的资源释放有问题。因为这个是自己创建的packet,不能直接调用NdisFsendBufferListCOmoplete,可以直接释放,但是该如何释放呢? 如果我调用NdisFreeNetBufferList还要调用NdisFreeMDL吗,还有那个Pool?

FAULTING_SOURCE_CODE:
  1081:              NdisFreeNetBufferList(NetBufferLists);
  1082:              pFilter->IsMyPacket = 0;
  1083:                  if(PoolHandle != NULL)
  1084:                NdisFreeNetBufferPool(PoolHandle);
> 1085:      }else{
  1086:         NdisFSendNetBufferListsComplete(pFilter->FilterHandle, NetBufferLists, SendCompleteFlags);
  1087:      }
  1088:
  1089:
  1090:     DEBUGP(DL_TRACE, ("<===SendNBLComplete.\n"));
我写都是有问题的,原因:
DRIVER_IRQL_NOT_LESS_OR_EQUAL (d1)
An attempt was made to access a pageable (or completely invalid) address at an
interrupt request level (IRQL) that is too high.  This is usually
caused by drivers using improper addresses.
If kernel debugger is available get stack backtrace.
Arguments:
Arg1: 00000004, memory referenced
Arg2: 00000002, IRQL
Arg3: 00000001, value 0 = read operation, 1 = write operation
Arg4: 8dc4746f, address which referenced memory

网友A:
这个帖子转移到vc/mfc板块效果可能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