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_DEVICE问题

楼主:
hDev = CreateFile(NDISUIO_DEVICE_NAME,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if(h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
                CString s;
                s.Format(_T("CreateFile失败::%d"),GetLastError());
                AfxMessageBox(s);
                return;
        }

        //IOCTL_NDISUIO_OPEN_WRITE_DEVICE
        if(!DeviceIoControl(hDev, IOCTL_NDISUIO_OPEN_DEVICE, szEthName, sizeof(szEthName) , NULL, 0, NULL, NULL))
        {
                CString s;
                s.Format(_T("IOCTL_NDISUIO_OPEN_DEVICE失败::%d,%d"),GetLastError(),sizeof(szEthName));
                AfxMessageBox(s);
                return;
        }

        EthHeader.EthType[0] = 0x68;
        EthHeader.EthType[1] = 0x06;

        if(!DeviceIoControl(hDev, IOCTL_NDISUIO_SET_ETHER_TYPE,(USHORT*)EthHeader.EthType , sizeof(USHORT), NULL, 0, NULL, NULL))
        {
                CString s;
                s.Format(_T("IOCTL_NDISUIO_SET_ETHER_TYPE失败::%d"),GetLastError());
                AfxMessageBox(s);
                return;
        }

我的问题是CREATEFILE OK。。然后在IOCTL_NDISUIO_OPEN_DEVICE的时候出错,错误ID 31:连到系统上的设备没有发挥作用
然后我试试改改,把sizeof(szEthName)改掉,改成1024. OPEN_DEVICE又OK了。
但是这里,在说明文档里说了:
lpInBuffer
[in] Points to the adapter name that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the file handle.
nInBufferSize
[in] Size, in bytes, of the buffer pointed to by lpInBuffer. This value should be the size of the adapter name only. The NULL character should be disregarded.

我这里没有这样做,反而不报错了。

然后到IOCTL_NDISUIO_SET_ETHER_TYPE,直接出现错误50:不支持请求。

我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它~

网友A:
你可以看看 sizeof(szEthName) 返回多少?

szEthName  应该是 UNICODE 字符串,使用 wcslen 先计算字符数,然后乘 2 计算字节,如下:

字节数 = wcslen(szEthName) * 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 sizeof(szEthName) 返回多少?

szEthName? 应该是 UNICODE 字符串,使用 wcslen 先计算字符数,然后乘 2 计算字节,如下:

字节数 = wcslen(szEthName) * 2;

这里返回的是18

网友:
要看相应模块的xxx_IOControl的代码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个。。。期待解决问题

网友:
UNICODE 编码,18 就是9个字符。

如果返回的字节长度是正确的话,那就要象 2 楼说的一样,看看流驱动是怎么写的了。

网友:
这应该就是9个字符吧。。。

那返回的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