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bin的magic number

楼主:
最近在做multibin....但是我很困惑他的网络端口上读到的magic number是什么。。。是bin的B000FF.还是nb0的N000FF.multibin他的每个文件时跟NK.bin的格式一摸一样吗?

网友A:
如果通过pb进行download,或者按照samsung的架构走的话,就应该是N000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过pb进行download,或者按照samsung的架构走的话,就应该是N000FF

楼主可以追一下CODE,就知道读的是B000FF还是N000FF了
BLCOMMON.C代码中有这个代码的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过pb进行download,或者按照samsung的架构走的话,就应该是N000FF

楼主可以追一下CODE,就知道读的是B000FF还是N000FF了
BLCOMMON.C代码中有这个代码的流程

    // The N000FF packet indicates a manifest,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Platform
    // Builder when we're downloading multiple .bin files or an .nb0 file.
    //
    if (!memcmp (g_hdr, "N000FF\x0A", BL_HDRSIG_SIZE))
    {
        KITLOutputDebugString("\r\nBL_IMAGE_TYPE_MANIFEST\r\n\r\n");
        rval =  BL_IMAGE_TYPE_MANIFEST;
    }
    else if (!memcmp (g_hdr, "X000FF\x0A", BL_HDRSIG_SIZE))
    {
        KITLOutputDebugString("\r\nBL_IMAGE_TYPE_MULTIXIP\r\n\r\n");
        rval =  BL_IMAGE_TYPE_MULTIXIP;
    }
    else if (!memcmp (g_hdr, "B000FF\x0A", BL_HDRSIG_SIZE))
    {
        KITLOutputDebugString("\r\nBL_IMAGE_TYPE_BIN\r\n\r\n");
        rval =  BL_IMAGE_TYPE_BIN;
    }
    else if (!memcmp (g_hdr, "S000FF\x0A", BL_HDRSIG_SIZE))
    {
        KITLOutputDebugString("\r\nBL_IMAGE_TYPE_SIGNED_BIN\r\n\r\n");
        rval =  BL_IMAGE_TYPE_SIGNED_BIN;
    }
    else if (!memcmp (g_hdr, "R000FF\x0A", BL_HDRSIG_SIZE))
    {
        KITLOutputDebugString("\r\nBL_IMAGE_TYPE_SIGNED_NB0\r\n\r\n");
        rval =  BL_IMAGE_TYPE_SIGNED_NB0;
    }
    else
    {
        KITLOutputDebugString("\r\nBL_IMAGE_TYPE_UNKNOWN\r\n\r\n");
        rval =  BL_IMAGE_TYPE_UNKNOWN;
    }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