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工程采用window mobile 5.0的SDK创建,vs2005里面没有安装5.0的SDK所以无法打开。

楼主:
错误信息是:
"The project consists entirely of configurations that require support for platforms which are not installed on this machine. The project cannot be loaded."
但是安装后发现还是不行。在网上搜索了以下,发现是工程里面的SDK名称不对所以打不开,解决方法如下:
Visual Studio 2005 Smart Device Native IDE will show the Windows Mobile 5.0 PPC/SP platform name as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2" when Orcas, Visual Studio 2005, and Windows Mobile 5.0 PPC/SP SDK are installed on the same computer. An incorrect platform name can affect you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ways:
The default deployment target for the project will be changed to "Windows CE Device" instead of a Windows Mobile 5.0 emulator.
Opening an existing Visual Studio 2005 Smart Device Native project for Windows Mobile 5.0 platform in Visual Studio 2005 will fail with an error "The project consists entirely of configurations that require support for platforms which are not installed on this computer. The project cannot be loaded."
To resolve this issue:
Open Visual Studio 2005 command prompt.
Change directory to "%VCINSTALLDIR%\vcpackages".
Open "WCE.VCPlatform.config" file in VS and edit the file to make the following changes:
For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Replace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2 (ARMV4I)"
With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ARMV4I)"
For Windows Mobile 5.0 Smartphone SDK
Replace "Windows Mobile 5.0 Smartphone SDK 2 (ARMV4I)"
With "Windows Mobile 5.0 Smartphone SDK (ARMV4I)"
详情回复

网友(2010-04-03):
错误信息是:
"The project consists entirely of configurations that require support for platforms which are not installed on this machine. The project cannot be loaded."
但是安装后发现还是不行。在网上搜索了以下,发现是工程里面的SDK名称不对所以打不开,解决方法如下:
Visual Studio 2005 Smart Device Native IDE will show the Windows Mobile 5.0 PPC/SP platform name as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2" when Orcas, Visual Studio 2005, and Windows Mobile 5.0 PPC/SP SDK are installed on the same computer. An incorrect platform name can affect you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ways:
The default deployment target for the project will be changed to "Windows CE Device" instead of a Windows Mobile 5.0 emulator.
Opening an existing Visual Studio 2005 Smart Device Native project for Windows Mobile 5.0 platform in Visual Studio 2005 will fail with an error "The project consists entirely of configurations that require support for platforms which are not installed on this computer. The project cannot be loaded."
To resolve this issue:
Open Visual Studio 2005 command prompt.
Change directory to "%VCINSTALLDIR%\vcpackages".
Open "WCE.VCPlatform.config" file in VS and edit the file to make the following changes:
For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Replace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2 (ARMV4I)"
With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ARMV4I)"
For Windows Mobile 5.0 Smartphone SDK
Replace "Windows Mobile 5.0 Smartphone SDK 2 (ARMV4I)"
With "Windows Mobile 5.0 Smartphone SDK (ARMV4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