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er 编译时参数传递问题

楼主:
我写了一个从串口输出字符的函数[sent_string()],但是如下面的函数调用时,能输出字符“UVW”,不能输出“AAA”;在ADS1.2里有都能输出。

   char b[]="UVW";
   init_urat();
   sent_string(b);
   sent_string("AAA");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nt_string()的原型是什么

void sent_char_data(char char_data)
{
        while(!(rUTRSTAT1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WrUTXH1(char_data);
}

//-----------------------------------------------------------------------------------------------------------------------
//sent unsigned string form urat part 1;
void sent_string(char *string_point)
{

        while(*string_point)
        {
                sent_char_data(*string_point);
                string_point++;

        }

}

网友:
sent_string(b); 里面是不是用地址进行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nt_string(b); 里面是不是用地址进行操作啊/

就是char b[]="UVW"; 的数组指针b呀

网友:
sent_string()的原型是什么

网友C:
void sent_string(char *string_point) 入口参数是地址的指针嘛 sent_string("AAA");  "AAA"是字符串嘛 入口参数的意义就不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ent_string()的原型是什么

void sent_char_data(char char_data)
{
while(!(rUTRSTAT1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
? ? WrUTXH1(char_data);
}

//-----------------------------------------------------------------------------------------------------------------------
//sent unsigned string form urat part 1;
void sent_string(char *string_point)
{

while(*string_point)
{
sent_char_data(*string_point);
string_point++;

}

}

是不是应该这样判断结束位置呀
while(*string_point!='\0')

网友:
引用 网友C:
void sent_string(char *string_point) 入口参数是地址的指针嘛 sent_string("AAA");? "AAA"是字符串嘛 入口参数的意义就不同啊

这个在ADS1.2编译就没问题

网友:
可能是编译器问题吧。。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oid sent_string(char *string_point) 入口参数是地址的指针嘛 sent_string("AAA");? "AAA"是字符串嘛 入口参数的意义就不同啊

这个在ADS1.2编译就没问题

编译没有问题,不代表运行时就不存在问题了
我同意6楼的观点,至少你的参数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试下传递指向字符串AAA的指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oid sent_string(char *string_point) 入口参数是地址的指针嘛 sent_string("AAA");? "AAA"是字符串嘛 入口参数的意义就不同啊

这个在ADS1.2编译就没问题
编译没问题,功能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oid sent_string(char *string_point) 入口参数是地址的指针嘛 sent_string("AAA");? "AAA"是字符串嘛 入口参数的意义就不同啊

这个在ADS1.2编译就没问题
编译没问题,功能可以实现吗?

我表达有错,编译都没问题,ADS1.2功能能实现,PB编译的无法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