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分求救,Platformbuilder 5.0编译WINCE 镜象的问题!!!

楼主:
出现的问题跟网上搜到的一样,但是没有找到答案,折腾了好几天,企盼高手现身!!!

我刚学ARM,买了友善的MINI2440,安装Platformbuilder 5.0及其2007补丁后导入BSP,在照着教程练习WINCE的编译的时候碰到问题,总是不能正确的编译,察看log发现最后有那么几句出错信息
F:\WINCE500\PBWorkspaces\final\WINCE500\smdk241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ppp.exp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llEntry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DeleteEntry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Dial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EnumConnection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EnumEntrie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ConnectStatu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EntryDevConfig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EntryDialParam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GetEntryPropertie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HangUp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IOControl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RenameEntry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SetEntryDevConfig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SetEntryDialParam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SetEntryProperties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AfdRasValidateEntryName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PPInitialize
F:\WINCE500\PBWorkspaces\final\WINCE500\smdk241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ppp.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17 unresolved externals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link' : return code '0x460'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F:\WINCE5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付上搜到的这个问题的网址:
http://bbs.gd-emb.org/archive/?/t-15154.html

http://www.ucdragon.net/bbs/viewthread.php?tid=7761
http://forum.byr.edu.cn/wForum/disparticle.php?boardName=Embedded_System&ID=898

网友:
引用楼主 kgduwu 的帖子:
出现的问题跟网上搜到的一样,但是没有找到答案,折腾了好几天,企盼高手现身!!!

我刚学ARM,买了友善的MINI2440,安装Platformbuilder 5.0及其2007补丁后导入BSP,在照着教程练习WINCE的编译的时候碰到问题,总是不能正确的编译,察看log发现最后有那么几句出错信息
F:\WINCE500\PBWorkspaces\final\WINCE500\smdk241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ppp.exp
ppp.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

我一直都是放在C盘的。

网友:
我C:盘没那么大,不可能放在C:我放在了E盘,应该不是放在哪个盘的问题吧

网友A:
这跟放那个盘符没什么问题,我一直就放在D盘,没问题。只要环境变量设置的没问题就可以了。
从你的错误来看,这是public目录下的自动拨号有问题,按理说这是wince的东西,不会出错,确保你的操作正确?

网友:
我能肯定操作没有问题,反复各种情况试过好多次了,安装时基本也没有啥很多关键性的选项要选,都是按友善的MINI2440的操作手册一步一步来的,或清理注册表,不行卸载再重装,各种情况都试过了,遇到一堆问题都解决了,结果又变成和首次安装时的问题一样也就是上面贴出来的问题,试了这多次我怀疑应该是操作系统里缺ppp.*系列的相关组件或者库文件位置在哪里整得不对,造成的。最后我搜索我的电脑中,仿它其中的一个文件,手动贴一些库相关文件进一些目录,还是没搞定,不知道是这样不行还是没贴对,还是我的XP操作系统缺相关支持组件还是...???,电脑里硬盘空间紧张,装的东西又多,这PB5以及相关文件解压并安装一次不容易,如果重装一次操作系统再整齐其它文件不容易,何况重装系统后如果还是缺PPP.*相关组件,问题会依然存在,那5.1期间就基本全整在里面了,所以求救,所以如果有人能帮问题解决,另外再开帖补上200分,400分酬谢!!!

网友:
一切默认,安全。有人就出现过问题。

有时候这个软件挺傻的。要删除一些记录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放那个盘符没什么问题,我一直就放在D盘,没问题。只要环境变量设置的没问题就可以了。
从你的错误来看,这是public目录下的自动拨号有问题,按理说这是wince的东西,不会出错,确保你的操作正确?

应该是跟盘符没关系吧

网友: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llEntry ”?
这个错误就严重了,直接是dll的入口就错了。看看对应的def文件配置吧。估计是这个文件损坏了。

网友:
重装PB5.0,然后按默认路径安装再试试.

网友:
换台新的主机吧。
我以前用的主机老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怪问题。
后来公司换了新的主机,配置当下也一般,不过比旧的要好很多,起码cpu双核2.0G,旧的单核2.0G,现在用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挺顺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一般的错误跟安装路径没关系,我一直装在D盘(4.2/5.0/6.0/Mobile5.0/WM6.0都是)。
只是要确保安装后没有对public下的任何文件进行过非计划、非可控性质的改动。

对机器没要求,原来用03年的台式机,编一次1个小时20分钟,很熬人的,但从来没出错的。

还是检查对应的配置文件。

网友:
没出现这问题 我也是用的MINI2440  也是放F盘   一切正常  看你好像是用的自带的2410的BSP建立的工程吧  最好先用自带的BSP建个工程跑一次   PB有时真的很古怪  我前段时间吧  补丁打到2008年底也出现些问题   拿自带的2410BSP弄个工程跑一次之后一切正常了  。  用友善的板子学习wince真的比较需要勇气和耐心  CE支持做的真的好差  我个人的体会   光BOOTLOADER估计得你搞段时间了   有问题可以找我交流  用这板的过来人  血泪史啊  不过说实话  没得支持或许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

网友:
好贴!mark 我也买的MINI2440 呵呵 以后就找各位大哥了

网友:
楼主,你看下你的XP系统时间对不对,如果不对请把你的系统时间改回来之后再build and sysgen一边,然后告诉我结果,谢谢。
不要觉得系统时间和这个没有关系,强烈建议看下你的系统时间,因为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感觉楼主给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