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linux BOA SERVER CGI 支持中文吗?

楼主:
我在用CGI返回中文时   printf("中文\n");   浏览器在该行显示Invalid multibyte format string

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一种说法如下  在MIME头里加上对字符集 charset:gb2312

现在我的MIME头如下:printf("Content-type:text/html\ncharset:gb2312\nPragma:no-cache\n\n");

仍然是Invalid multibyte format string 。

于是我想应该是我的uClinux 根本就不支持中文吧 (没配有字符集)

i wrote a test :

//test.c

#include

int main()

{

printf("中文。");

return 0;

arm-elf-gcc -elf2flt -o  test.flt  test.c

放在某个文件夹下  编绎后烧到板子上  运行

>./test.flt

超级终端输出也是:Invalid multibyte format string

这样说来就是uClinux 不支持中文了

我想在配置uClinux时是不是有对中文的支持,找到这么一项

linux kernel configuration->file systems ->native  language support

可它是灰的,没法改!!!

求达人相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你printf的内容用html试试呢?
还有,先确认引号是半角的,不能用中文的引号,

谢谢。

嗯 。我CGI脚本输出的html  有MIME头和   这样的信息。

引号如果是中文的引号....编绎不可能会通过吧.......

网友A:
肯定可以的,你printf的内容用html试试呢?
还有,先确认引号是半角的,不能用中文的引号,

网友:
真是太感谢了。
用你说的这种方法浏览器可以显示中文了。
printf( "Content-type: text/html\n\n%s%s", "网页标题","网页内容" );

不过这就换了一种输出格式了,
printf("%s","字符串");
printf("字符串");
真是奇怪了。我再去摸索一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你printf的内容用html试试呢?
还有,先确认引号是半角的,不能用中文的引号,

谢谢。

嗯 。我CGI脚本输出的html 有MIME头和 这样的信息。

引号如果是中文的引号....编绎不可能会通过吧.......

网友A:
试试这样呢?看别人项目里的
        printf( "Content-type: text/html\n\n%s", "设备结构" ) ;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你printf的内容用html试试呢?
还有,先确认引号是半角的,不能用中文的引号,

谢谢。

嗯 。我CGI脚本输出的html 有MIME头和 这样的信息。

引号如果是中文的引号....编绎不可能会通过吧.......

网友:
再次感谢。

好的。这就去试一下。因为平时都是只注意到 ***  这里面的内空是输出
Invalid multibyte format string
你说的里的网页标题平时还真没留意。

之前在别的论坛提问过,有个人给我回答是
You need to rebuild your uClibc in toolchain with multibyte character support. Or install the full version of toolchain RPM.
不知道是不是要用某种配置工具来重新配一下uClibc 支持多字节 ,然后把这个配好的uClibc 来替换原来uClinux-dist 里头的那个 uClibc 。。。。。。。。。。好多疑惑啊。。。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样呢?看别人项目里的
printf( "Content-type: text/html\n\n%s", "设备结构" ) ;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你printf的内容用html试试呢?
还有,先确认引号是半角的,不能用中文……

网友:
阿莎力看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