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win32上跑的播放器源码不支持某些格式视频,主管要我加插件,请问怎么加啊(求求你了,谢谢

楼主:
RT

网友:
你先看看你下载的播放器,是使用什么样的接口来调用codex的。

网友A:
tcpmp播放器 主管要我找出解码的接口函数

从何找啊?求求了

网友:
可能楼主需要去了解一下
微软DirectShow的东西。

网友:
加插件?
这个可以在Platform Builder定制系统的时候
加载相应的编解码组件

你可以先写一段代码
来枚举一下系统中注册了哪些Filter
把没有的编解码组件添加到系统中

重新Sysgen吧。

网友:
还是不会啊

网友:
LZ,你下载的是什么播放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pmp播放器 主管要我找出解码的接口函数

从何找啊?求求了

又是TCPMP,先在网上找已有的TCPMP插件。
然后就是自己写,不过写解码部分需要一定的多媒体处理的基础。

网友:
Win32上跑的播放器,属于嵌入式吗?如果是嵌入式,Platform Builder中已有的解码器有MPEG和AVI,查找帮助文档可以找到相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