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连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arm开发板连接打印机,我该怎么做? 打印机需要写驱动程序吗?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打印机,然后连接到开发板的什么口,需要怎么设置呢?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集思广益! 谢谢!

网友:
用串口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串口热敏打印机,就不需要搞驱动。
能不能推荐一个串口热敏打印机啊,我想试试,毕竟不知道打印机是否都能在WINCE下运行

网友:
如果用串口连打印机的话 是不是只需要串口驱动啊 哪个打印机型号比较好啊 大家谁做过帮一下忙啊

网友:
看我的贴得了,分又少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805/16/0b51f7b8-564e-4e80-9152-3a927761e5af.html?62971

网友:
你这分就给我得了,有问题我的贴里一起问吧

网友:
普通市场上的使用usb口的,支持PCL原语的都可以在wince用,不过自己要搞搞驱动。

网友:
如果是USB,那么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