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ox4674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5-22):
提示:

网友A:
我是用driver studio里的一个工具装的,其实也相当于用控制面板-添加硬件这样安装,出的错事一样的
先装BULKUSB.INF,装了之后会提示要BULKUSB.sys,我输入路径,就会提示“安装程序无法复制文件 BULKUSB.INF.
请确认一下指定的位置是正确的,或者更改它并且在指定的驱动器中插入‘bulkusb installation disk’。 ”这个错误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了,就是[SourceDisksNames]
1="BulkUsb Installation Disk",,,
",,,
[SourceDisksFiles]
BULKUSB.sys = 1
BULKUSB.inf = 1
这个地方要改[SourceDisksNames]
1="BULKUSB",Disk1,,
[SourceDisksFiles]
BULKUSB.sys = 1,objfre\i386
BULKUSB.inf = 1
还有的可以参考http://bbs.driverdevelop.com/htm_data/81/0710/106689.html

网友C:
出什么错误呀。
你的安装步骤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