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wince按键消息

楼主:
各位,我需要做个响应板上按键的程序,用的自带的驱动已经把板子上的四个按钮映射成方向键了,请问我有没有办法把它们映射为其他键值。这样我就可以在应用程序中通过hook截获这个键(比如F6)。我估计要修改驱动的中断服务例程,请问怎么入手?(注意不是usb键盘,是板子上的按键),谢谢了。

网友:
在应用程序的钩子回调函数中可以获得这个 键值 跟up or down 信号的。
        PKBDLLHOOKSTRUCT lpKBD;
        lpKBD = (PKBDLLHOOKSTRUCT)lParam;
        switch (lpKBD->vkCode)
        {
        case 38: key = 1; break;
        case 39: key = 2; break;
        case 40: key = 3; break;
        case 37: key = 4; break;
        case 27: key = 5; break;
        case 13: key = 6; break;
        default: key = 0; break;
        }

        switch(LOWORD(wParam))
        {
        case WM_KEYDOWN: keydownflag = 1; break;
        case WM_KEYUP: keyupflag = 1; break;
        default : keyflag = 1; break;
        }

网友A:
只需要修改中断服务线程IST即可,不需要修改中断服务例程ISR。在IST中,把扫描码和虚拟码的虚拟映射表修改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修改中断服务线程IST即可,不需要修改中断服务例程ISR。在IST中,把扫描码和虚拟码的虚拟映射表修改一下即可

不好意思,到您博客看了下,东西不错,但是没找到与虚拟键盘相关的,请问能告诉我是哪个文章吗?

网友:
人笨,没办法,不过还是解决了,找到本地驱动源码文件夹,搜索VK_down 看哪里发送了这个消息,改过来就OK。

网友:
跟按键有关的最好是用Hook,虽说WinCE不支持Hook,但是通过获取函数的地址可以实现。

网友:
谢谢,不过我现在需要的是修改这个信号,比如按键按下后它会映射成F6,而我想让这个键变成F7,我已经知道如何勾住keydown和keyup信号了。

网友:
根源在驱动,如果能修改,则可以解决.但是影响所有按键

如果不能从驱动入手,可以考虑使用键盘HOOK,这个HOOK CE下是支持的.

我在eeworld的BLOG中好像是有相关的文章,LZ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修改中断服务线程IST即可,不需要修改中断服务例程ISR。在IST中,把扫描码和虚拟码的虚拟映射表修改一下即可

谢谢,我也知道是个扫描码和虚拟码映射的问题,但是我第一次接触驱动层,能否问下IST是不是在驱动中实现的?如果不是,那一般是在那个系统文件中定义?那么修改这个映射表会不会影响usb键盘的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