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输出功率平坦度

楼主(2009-10-22):
什么是输出功率平坦度
看到一个测试报告上这样写的:
100-250MHz 输出功率平坦度:1.0
400-550MHz 输出功率平坦度:0.5
600-720MHz 输出功率平坦度:1.5
想问一下发射机的输出功率平坦度是什么意思?概念?(网上搜索竟然没有搜到)
测试
发射机

网友A:
在你的输出带宽里,输出功率在不同频点上不一样,而理论设计要求一样,带内输出功率的最大与最小值之差即为平坦度,单位应该是db吧。

网友B:
应该是频率响应里面那个坡的斜率

网友C:
知道了,功率平坦度的单位是dB。
功率平坦度是指在某频段中取N个频点,其中功率(dB)最大和功率最小之间的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