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addr.h 里的问题?

楼主:
#define BIT_EINT0                (0x1)
#define BIT_EINT1                (0x1<<1)
#define BIT_EINT2                (0x1<<2)
#define BIT_EINT3                (0x1<<3)
#define BIT_EINT4_7                (0x1<<4)

怎么理解?

网友:
参见SRCPND,INTMOD,INTMSK,INTPND这几个寄存器。

#define BIT_EINT0         (0x1)
#define BIT_EINT1         (0x1 < <1)
#define BIT_EINT2         (0x1 < <2)
#define BIT_EINT3         (0x1 < <3)
#define BIT_EINT4_7         (0x1 < <4)

这几个定义都是对应中断在寄存器中的位偏移。
应该是用来使能,屏蔽中断以及在中断函数中到中断挂起寄存器查找相应中断源的。

比如下面这句禁止了参数中的中断。
DisableIrq(BIT_EINT0|BIT_EINT2|BIT_EINT8_23);
#define        DisableIrq(bit)                rINTMSK |= (bit)

我是刚学ARM,一起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