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串口测试,只能写,不能读。。(附代码)

楼主:
 #include
#include "taskLib.h"
#include "local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Vxworks.h"
//#include "configAll.h"
#include "dosFsLib.h"
#include "sioLib.h"
#include "stdio.h"

/*UART mode set*/
#define SIO_STOPBIT_SET   0x1020
#define SIO_CHARLGH_SET   0x1021
#define SIO_PTYODD_SET    0x1024
#define SIO_PTYEVE_SET    0x1025
#define SIO_BAUD_SET          0x1003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int comfd;

/*
* 函数名:  int ComPortInit(int portid,int baudrate,int stopBitLength,int dataLength,int odd_even_none)
* 函数描述: 初始化PowerPC 8270 板的串口,并设置其波特率,停止位,数据长度以及是否奇偶校验
* 调用:
*                         m8270_sccuart_drv(),m8270_sccuart_create() ,open(),ioctl();logmsg()用于打印显示,可以去掉.
* 被调用:
* 访问记录:
* 修改记录:
* 输入:
*                         int portid:  需要初始化的串口编号,从1 到4 取值
*                        int baudrate:  需要设置的波特率,参数为0 时不设置波特率(默认为115200)
*                        int stopBitLength:  停止位的长度,可为1 和2.参数为0时不设置停止位(默认为1位)
*                        int dataLength:  数据位的长度,可为6,7,8.  参数为0时不设置数据位长度(默认为8位)
*                        int odd_even_none:   是否奇偶校验,1 为奇校验,2 为偶校验    .参数为0时不设置奇偶校验(默认为无校验)
* 输出:     无
* 返回:
*                    正确初始化时返回串口操作的句柄,失败时返回-1.
* 其它:
*/
int ComPortInit(int portid,int baudrate,int stopBitLength,int dataLength,int odd_even_none)
{
        int sccfd;
        int errorflag;
        unsigned char str[10];

        if(portid<1||portid>4)
        {
                logMsg("Com%d is not existed\n",portid,0,0,0,0,0);
                return(ERROR);
        }

        if(baudrate!=300&&baudrate!=600&&baudrate!=1200&&
                baudrate!=2400&&baudrate!=4800&&baudrate!=9600&&
                baudrate!=19200&&baudrate!=38400&&baudrate!=43000&&
                baudrate!=56000&&baudrate!=57600&&baudrate!=115200&&baudrate!=0)
        {
                logMsg("invalid baudrate\n",0,0,0,0,0,0);
                return(ERROR);
        }

        if(stopBitLength!=1&&stopBitLength!=2&&stopBitLength!=0)
        {
                logMsg("invalid stopbit length\n",0,0,0,0,0,0);
                return(ERROR);
        }

        if(dataLength!=6&&dataLength!=7&&dataLength!=8&&dataLength!=0)
        {
                logMsg("invalid data length\n",0,0,0,0,0,0);
                return(ERROR);
        }

        if(odd_even_none!=1&&odd_even_none!=2&&odd_even_none!=0)
        {
                logMsg("invalid odd even or none verify\n",0,0,0,0,0,0);
                return(ERROR);
        }

//        m8270_sccuart_drv(portid);
//        errorflag=m8270_sccuart_create(portid) ;

//        if(errorflag== 0)
//        {
//                logMsg("Com%d init OK\n",portid,0,0,0,0,0);

                sprintf(str,"sccuart%d",portid);
                sccfd=open("/tyCo/3",0,0);
              /* if (ERROR==sccfd)
                 {
                    printf("can not open device!\n") ;
                    return 0 ;
                  }*/
                if(sccfd<0)
                {
                        logMsg("com%d open failed\n",portid,0,0,0,0,0);
                        return(ERROR);
                }
                else
                {
                        logMsg("com%d open OK\n",portid,0,0,0,0,0);
                }

                        if(baudrate!=0)
                        {
                                ioctl(sccfd,SIO_BAUD_SET,baudrate);
                        }

                        if(stopBitLength!=0)
                        {
                                ioctl(sccfd,SIO_STOPBIT_SET,stopBitLength);
                        }

                        if(dataLength!=0)
                        {
                                ioctl(sccfd,SIO_CHARLGH_SET,dataLength);
                        }

                        switch(odd_even_none)
                        {
                                case 1:
                                        ioctl(sccfd,SIO_PTYODD_SET,0);
                                        break;
                                case 2:
                                        ioctl(sccfd,SIO_PTYEVE_SET,0);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sccfd);

        //else
//        {
        //        logMsg("Com%d init failed\n",portid,0,0,0,0,0);
        //        return(ERROR);
        //}

}

int ComWrite(int comid)
{
        unsigned char buf[20],* sendbuf;
        int sendlen=20;
        unsigned char tempi;
        sendbuf=buf;

        logMsg("in ComWrite()\n",0,0,0,0,0,0);

        for(tempi=0;tempi<20;tempi++)
                sendbuf[tempi]=65+tempi;
        sendbuf[19]='\0';

        while(1)
        {
                if((write(comid,sendbuf,sendlen))==ERROR)
                {
                        logMsg("com write EEROR\n",0,0,0,0,0,0);
                }
                else
                {
                        logMsg("com write %s OK\n",sendbuf,0,0,0,0,0);
                }
                taskDelay(60);
        }
}

int ComRead(int comid)
{
        unsigned char readbuf[50];
        unsigned char readlen=20;
        unsigned char tempi;
        unsigned char buf[20];

        fd_set rfds;

        logMsg("in ComRead()\n",0,0,0,0,0,0);

        /*for(tempi=0;tempi<20;tempi++)readbuf[tempi]=0x32;
        readbuf[19]='\0';*/

        while(1)
        {
                FD_ZERO(&rfds);

                FD_SET(comid,&rfds);

                if(select(comid+1,&rfds,NULL,NULL,NULL)< 0 )
                {
                        logMsg("select error,quit Writing\n",0,0,0,0,0,0);
                }

                if( FD_ISSET(comid,&rfds))
                {
                        if(read(comid,readbuf,readlen)==ERROR)
                        {
                                logMsg("com read EEROR\n",0,0,0,0,0,0);
                        }
                        else
                        {
                                //readbuf[readlen]=buf[0];
                                readlen++;
                                //if(buf[0]=='o')
                                //{
                                        readbuf[readlen]='\0';
                                        logMsg("com read %s OK\n",readbuf,0,0,0,0,0);
                                        readlen=0;
                        //        }
                        }
                }
        }
}

int testUart()
{
        logMsg("testUart\n");
        comfd=ComPortInit(4,38400,1, 8, 2);
        if(comfd<0)
        {
                logMsg("init comport error\n",0,0,0,0,0);
        }
        else
        {
                taskSpawn ("COMSend", 120, 0, 4096, (FUNCPTR)ComWrite,comfd, 0, 0, 0, 0, 0, 0, 0, 0, 0);
                taskSpawn ("COMRecv", 100, 0, 4096, (FUNCPTR) ComRead,comfd, 0, 0, 0, 0, 0, 0, 0, 0, 0);
        }
}

网友:
做自发自收看看,TXD与RXD短接。先不要做成2个任务来处理,在一个任务里面看看,先发然后再收看看

网友:
是否 你的串口有问题, 把你的串口的TXD 与RXD短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