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中的三种CString转数值的方法在eVC中全部失效

楼主:
void CStyCString2ValueDlg::OnButton1()
{
        char *s="123", *stops;
        int i;

        //这三种方法无论在VC还是eVC均正常
        i=strtol(s, &stops, 10);
        sscanf(s, "%d", &i);
        i=atol(s);

        //这三种方法在VC正常,在eVC出错
        CString cs="123";
        i=strtol(cs, &stops, 10); //error C2664: 'strtol'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lass CString' to 'const char *'
        sscanf(cs, "%d", &i);
        i=atol(cs);

        //即使换成双字节字符,在eVC内仍然出错
        wchar_t wstops;
        i=wcstol(cs, &wstops, 10); //error C2664: 'wcstol'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2 from 'unsigned short *' to 'unsigned short ** '

        //检查转换结果是否正确
        CString sTemp;
        sTemp.Format(L"%d", i);
        SetWindowText(sTemp);
}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经过试验,CString 转整型的问题用 _wtof 解决了,但要转成浮点的怎么办?atof有没有双字节版?

用swscanf......
  wchar_t  *pStr = _T("1.234234");
  double   lfRet;
  swscanf(pStr, _T("%lf"), &lfRet);

网友:
自编函数可以解决,不过太麻烦;先转成 char[] 估计也可以,不过还是太麻烦。

总觉得有现成的函数和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完美主义又犯了,呵呵,总是想知道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A:
OK,经过试验,CString 转整型的问题用 _wtof 解决了,但要转成浮点的怎么办?atof有没有双字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