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的使用

楼主:
 int t1,t2;

printf("please input 1:");
scanf("%d\n",&t1);

switch(t1)
{
case 1:{printf("case1\n"); scanf("%d",&t2);printf("t2=%d\n",t2); break;}
}
-------------------------------------------
在屏幕上:
我输入1之后,屏幕并没有显示红色的那句输出,即case1;
而当我再此输入之后,”case1“ 和“t2=%d"一并输出
是什么原因?
帮忙分析下 谢谢 tornado下调试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scanf语句有问题
scanf("%d\n",&t1);
没有\n 才对
scanf("%d",&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