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的一个EDB应用程序Debug版可以运行Release版就是老出错

楼主:
如题:

WinCE5.0的一个EDB应用程序Debug版可以运行Release版就是老出错,

痛苦啊!

而且EDB容量还是比较小的,这是烦死了

网友:
什么错误呢?

网友:
用Debug版时,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用Relse版调试时,就出现问题:

BOOL CComTestDlg::AddNewStudent(const REC_STUDENT *pRecStudent)
{
        //定义学生数据库对象
        //CComTestDlg tblStudent;
        CEOID ceOid;
        //定义字段属性
        //CEPROPVAL pProps[4];
        CEPROPVAL pProps[2];
        DWORD dwErrorCode = 0;

        DWORD dwWritten = 0;

        //1,打开数据库--在程序初始化时打开或创建
        //if (!tblStudent.DB_Open_Student())
        if(m_hDB==NULL)
                if (!DB_Open_Student())
                {
                        //打开数据库失败
                        return FALSE;
                }

        //给字段属性赋值
        ZeroMemory(&pProps[0],sizeof(CEPROPVAL)*4);

        [color=#FF0000]
        //编号
        pProps[0].propid = PID_NO;
        pProps[0].val.lpwstr = LPWSTR(pRecStudent->szNo);
        pProps[0].wFlags = 0;

        //数据
        pProps[1].propid = PID_NAME ;
        pProps[1].val.lpwstr = LPWSTR(pRecStudent->szName);
        pProps[1].wFlags = 0;[/color]

        //写入记录
        ceOid = CeWriteRecordProps(m_hDB,0,2,pProps);

        if (ceOid == 0)
        {
                dwErrorCode = GetLastError();
                //如果 dwErrorCode  = 183, 表示编号重复
                //ERROR_ALREADY_EXISTS--183;ERROR_DISK_FULL--112;ERROR_INVALID_PARAMETER--87;
                if (dwErrorCode == ERROR_ALREADY_EXISTS)
                {
                        TRACE(L"编号重复\n");
                }
                else
                {
                        TRACE(L"写入记录失败 , Error Code = %d \n",dwErrorCode);
                }

                //关闭数据库
                //tblStudent.DB_Close_Student();
                DB_Close_Student();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红色部分的在Release版时,两个lpwstr变量不能得到数据,说是错误的指针!

然后就执行ceOid = CeWriteRecordProps(m_hDB,0,2,pProps);语句就报错!

网友:
        [color=#FF0000]//编号
        pProps[0].propid = PID_NO;
        pProps[0].val.lpwstr = LPWSTR(pRecStudent->szNo);
        pProps[0].wFlags = 0;

        //数据
        pProps[1].propid = PID_NAME ;
        pProps[1].val.lpwstr = LPWSTR(pRecStudent->szName);
        pProps[1].wFlags = 0;[/color]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这里有问题:

ZeroMemory(&pProps[0],sizeof(CEPROPVAL)*4);

这里把4改成2就好,一时疏忽,因为只定义了一个2成员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