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一般情况是在时钟clk的触发下,

signal cnt :integer 0 to 39:=0;
可以设置两种状态:'0','1',
type state_type is('0','1',idle);
state :state_type;

你得先设定input_line 上的状态,假设为idle;
  case state is
    when idle=>  cnt<=0;
                 if input_line='0' then
                  state<='0';
                 else
                 state<='1';
    when '0'=>   if input_line='1' then
                    cnt<=cnt+1;
                    tap<='1';
                    state<='1';
                else
                  tap<='0';
                  state<=idle;
    when  '1'=>  if input_line='0' then
                    cnt<=cnt+1;
                    tap<='1';
                    state<='0';
                  else
                     tap<='0';
                    state<=idle;
意思就是在‘0’ 和‘1’ 之间交替,只要有变,标志tap就为‘1’  你可以检测标志来改变数,然后记到40次就控制一下cnt ,到39 变0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把他当时钟,写一个40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