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接线

楼主(2010-03-10):
CPU风扇接线
新买的cpu风扇 有四根线 分别为 蓝绿黄黑 问高手正负极咋看!
四根线的定义!!!!在线等!!!
cpu风扇
正负极
在线

网友:
黑色是负极吧。。。。
感应线 黄色, 蓝色是调速

网友A:
以前黑线是地(负极),黄线是+12V. 但不知道你的风扇是不是会有所不同.

网友B:
应该是PWM风扇 LZ请确定
PWM风扇4条线
1--地,黑
2--+12V,黄
3--传感,绿
4--控制,蓝

网友C:
另外 提醒楼主仔细确定部件和引线电压等 因为风扇把主板烧了就亏大了

网友D:
查了一下 黑是正 绿是负 为什么我的风扇供电电压才5V 风扇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