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k编译出错LNK2019: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DriverEntry@8 referenced in function

楼主:
inline hook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保护进程,看雪上的例子,c语言写的,编译错误LNK2019: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DriverEntry@8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GsDriverEntry@8。

BYTE  OriginalBytes[5]={0};
BYTE JmpAddress[5]={0xE9,0,0,0,0};
ULONG  CR0VALUE;

extern POBJECT_TYPE *PsProcessType;

NTSTATUS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__in       HANDLE Handle,
  __in       ACCESS_MASK DesiredAccess,
  __in_opt   POBJECT_TYPE ObjectType,
  __in       KPROCESSOR_MODE AccessMode,
  __out      PVOID *Object,
  __out_opt  POBJECT_HANDLE_INFORMATION HandleInformation
);

NTSTATUS Mid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__in       HANDLE Handle,
  __in       ACCESS_MASK DesiredAccess,
  __in_opt   POBJECT_TYPE ObjectType,
  __in       KPROCESSOR_MODE AccessMode,
  __out      PVOID *Object,
  __out_opt  POBJECT_HANDLE_INFORMATION HandleInformation
);

InlineHook()
{
        KIRQL Irql;

        DbgPrint("Original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Address is 0x%x",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保存原函数前5字节
        RtlCopyMemory(
  __in  OriginalBytes,
  __in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__in  5);
*(BYTE*)JmpAddress=(ULONG)Mid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ULONG)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5;

//关闭内存写保护
_asm

    push eax

      mov eax, cr0
      mov CR0VALUE, eax
      and eax, 0fffeffffh
      mov cr0, eax
      pop eax

  Irql=KeRaiseIrqlToDpcLevel();
RtlCopyMemory(
  __in  (BYTE*)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__in  JmpAddress,
  __in  5
);
   KeLowerIrql(Irql);

//开启内存写保护
   __asm

    push eax

      mov eax, CR0VALUE

      mov cr0, eax

      pop eax

_declspec (naked) NTSTATUS Original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__in       HANDLE Handle,
  __in       ACCESS_MASK DesiredAccess,
  __in_opt   POBJECT_TYPE ObjectType,
  __in       KPROCESSOR_MODE AccessMode,
  __out      PVOID *Object,
  __out_opt  POBJECT_HANDLE_INFORMATION HandleInformation
)
{
        _asm{
                mov edi,edi
                push ebp
                mov ebp,esp
                mov eax,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add eax,5
                jmp eax

NTSTATUS Mid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__in       HANDLE Handle,
  __in       ACCESS_MASK DesiredAccess,
  __in_opt   POBJECT_TYPE ObjectType,
  __in       KPROCESSOR_MODE AccessMode,
  __out      PVOID *Object,
  __out_opt  POBJECT_HANDLE_INFORMATION HandleInformation
)
{
        NTSTATUS status;
        status=Original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Handle,DesiredAccess,ObjectType,AccessMode,Object,HandleInformation);
        if(status==STATUS_SUCCESS&&DesiredAccess==0x0001)
        {
                if(ObjectType==*PsProcessType)
                {
                if(_stricmp((char*)((ULONG)(*Object)+0x174),"notepad.exe")==0)
                  {
                          ObDereferenceObject(*Object);
       return STATUS_INVALID_HANDLE;
                        }
                }
         }
                return status;
}

InlineUnHook()
{
        KIRQL Irql;
  _asm

    push eax

      mov eax, cr0

      mov CR0VALUE, eax

      and eax, 0fffeffffh

      mov cr0, eax

      pop eax

  }
  Irql=KeRaiseIrqlToDpcLevel();

        RtlCopyMemory((BYTE*)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OriginalBytes,5);

        KeLowerIrql(Irql);

    //开启写保护

  __asm

        push eax
      mov eax, CR0VALUE
      mov cr0, eax

      pop eax

  }

}

Unload(PDRIVER_OBJECT dricer)
{
        InlineUnHook();
        DbgPrint("Driver is Unloaded...\r\n");
}

NTSTATUS DriverEmpty(PDRIVER_OBJECT driver,PUNICODE_STRING reg_string)
{
        InlineHook();
        driver->DriverUnload=Unload;
}

网友:
驱动程序要有一个入口函数,程序被加载时自动调用该函数,在该函数中执行程序的初始化,函数名称为DriverEntry,原形为:
NTSTATUS
  DriverEntry(
    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IN PUNICODE_STRING  RegistryPath
    );

网友:
谢谢,还有问题DriverEntry没返回;Unload(PDRIVER_OBJECT dricer)
应该是driver。编译通过了。可是加载后无法保护notepad.exe(XP SP2下)。能帮我看看吗?实在不好意思,又提了个问题

网友:
wdk,没搞过,呵呵,,,路过,顺便顶顶!

网友:
搞定了_stricmp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