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关于LINUX 声卡编程问题?

楼主(2010-03-15):
关于LINUX 声卡编程问题?
我现在正在编写一个从linux声卡获取声音的程序。
我将从/dev/dsp 读取的数据存在test.wav 然后进行播放
但是播放出来的声音好像不连续。
我怀疑是声卡采集数据过快,read函数读取较慢,导致声卡的buffer被覆盖了。
请问各位大侠:我怎么样才能得到连续的声音?
linux
程序
声卡
数据
linux

网友A:
发代码看看。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 需要关注下你对应的数据buffer、播放所用的DAC的设置;
你的数据BUFFER是否设置了保护机制呢?
建议你加大BUFFER,看看声音不连续的现象是否有点缓解?
再就是对DAC设置为转换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