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平台下如何获取进程的cpu占有率???

楼主:
Wince平台下如何获取进程的cpu占有率???

网友:
软件方法就是算单位时间里的CPU idle时间百分比,所以只能采样“过去”的CPU占有率,不够非常的实时。
贴一段MSDN的代码,没试过,楼主可以测试一把:
dwStartTick = GetTickCount();
dwIdleSt = GetIdleTime();
Sleep();
dwStopTick = GetTickCount();
dwIdleEd = GetIdleTime();
PercentIdle = ((100*(dwIdleEd - dwIdleSt)) / (dwStopTick - dwStartTick));

网友:
楼主是要章个进程,还是所有进程的..

网友:
如果用工具,使用WINCE里面的task管理器,应该可以看到的吧?

网友:
用代码获取还是说找个工具就可以?
工具的话可以用pocket controller同步模拟,就可以看到进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