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硬件有关

楼主(2009-07-20):
计算机硬件有关
求:
计算机通信时,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是否有电流的回路,是不是在上拉电阻的作用下,接收方才能识别高电平?
高电平
计算机硬件

网友A:
如果是共地的话,地应该是低电位,但是如何产生高电位呢

网友B:
其他通信引脚会产生高低电位的。工地只是使电平有一个参考标准

网友C:
恩 ,共地是参考标准,但是有什么元件能产生高电位呢? 就好像电池只有一个极似的?

网友D:
引脚就相当于一个电池的正负极。

网友E:
也就是说负极接地了 是吧?

网友F:
不知是网络问题还是论坛问题。总是重复回复的。

网友:
对的,共地就是“共负”。

网友G:
你点一次 提交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