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键盘问题

楼主:
在设备启动以后,当某个按键被按下,调用HOOK函数可以得到这个key-down消息。但要是在设备上电之前就将该键按下呢,等设备启动再调用钩子函数却得不到此按键消息(除非此时松手,有keyup消息),请问这个时候如何才能确认此按键down呢?

网友:
设备没有启动,软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只能修改硬件和/或驱动

网友:
按键一直按着会有CHAR消息发送吧?看看能不能检测到

网友:
能不能手动产生一个中断呢。

网友A:
在驱动里面把开机时的按键情况缓冲起来,开机完成之后再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驱动里面把开机时的按键情况缓冲起来,开机完成之后再发送
看来最终还是要在驱动层面进行修改了,请问应用层没有类似API能直接操作键盘IO吗?

网友:
搞定了, 通过建立虚拟映射直接读取GPIO值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中断方式吧。

如果是自己写的驱动,可以在驱动加载后,用io管脚先判断下当前 按键的状态状态。 比如按下了,就先发送一个  key_dow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中断方式吧。

如果是自己写的驱动,可以在驱动加载后,用io管脚先判断下当前 按键的状态状态。 比如按下了,就先发送一个 key_down
驱动不是自己写的,请问如何读取IO管脚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