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如何连接硬件调试?

楼主(2009-02-26):
wince6.0 如何连接硬件调试?
VS2005+WINCE6.0
如何通过vs2005将应用程序下载到硬件上进行调试?
我导出了一个SDK并安装了,但是不知道编译的时候如何直接下载到硬件?
以前用evc就比较方便,现在感觉好麻烦,ActiveSync连接上了,但是remote无法使用
如何
应用程序
硬件
WindowCE

网友A:
怎么可能不能调试呢,部署的目标选择正确么?

网友B:
这个也想知道
此贴不能沉!

网友C:
都是可以的,远程工具的VS2005下的不能用

网友D:
怎么会不能连呢?应该不用remote 吧。。你直接在连接里设置啊。。。然后部署就可以下载了。。ce5.0是这样的

网友E:
CE6还没试过啊,不过应该和ce5一样连吧,反正我连vs2005和ce5系统也没用的ActiveSync,直接tcplink

网友F:
你是说用VS2005编的程序直接在硬件上调试吧,我刚开始也是不会用,现在在PC上装了一个ActiveSync,并且在调试的时候打开,硬件平台上也有和PC连接的软件,同时也打开,就能直接在硬件台子上调试了,你是不是WinCE内核定制过程中有点问题呀。

网友G:
各位说的部署 能否详细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