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V51RD2晶振

楼主:
我用P89V51RD2开发一产品,因为38400的波特率,选了22.1184MHZ的晶振,设SMOD=1,TH1=253,通讯正常,
因为后面用三片74HC595级连输出20位,控制后面设备,现感觉速度慢,想提高晶振,但因为38400的波特率,
不知更高晶振应选多少?请高手指教.

网友:
P89V51RD2在X2模式最高允许20MHz,X1模式最高40MHz.....

想快些,在22.1184用X2吧,不过有些超频....

网友:
引用楼主 comeec 的回复:
我用P89V51RD2开发一产品,因为38400的波特率,选了22.1184MHZ的晶振,设SMOD=1,TH1=253,通讯正常,
因为后面用三片74HC595级连输出20位,控制后面设备,现感觉速度慢,想提高晶振,但因为38400的波特率,
不知更高晶振应选多少?请高手指教.

首先加大晶振,这个需要看下P89V51RD2的手册,看它一般最大能配多少的。

另外改变晶振 不是最好的方法, 一般应可以试试提高通讯的波特率,38400也很有点慢、
建议改为115200或者256000,或者更高,都可以尝试

但是由于你用的是串转并的74HC595,所以你的速度也会受此限制一点、

网友A:
这样I/0口不够,才用3片595输出20位.现我想先去掉1602,用P0,P1,P2口组成20位经3片74HC573后同时输出20位给7533.希望后面控制的电机速度能提高,请各位高手多赐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I/0口不够,才用3片595输出20位.现我想先去掉1602,用P0,P1,P2口组成20位经3片74HC573后同时输出20位给7533.希望后面控制的电机速度能提高,请各位高手多赐高见.

如果你们没有显示的需求,可以尝试下;
QQ:604914729

网友:
38400波特率好像用,用12M晶振,使用6周期模式就可以实现,我以前使用P89C669时做过,通讯很稳定,如果使用12周期模式,那么对应的晶振是24MHZ,更高的也没问题,但对P89V51RD2,如果要使用6周期模式,晶振最大不能超过20MHZ,否则正如上面一位老兄说的超频了,单片机工作于厂商规定的正常范围以外,有什么后果就不好说了。

网友:
74HC595的操作只要不在中断中处理,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