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串口"死掉"的问题

楼主:
Tornador 2.2 Vxworks+S3C2440+摄像头

串口0:和模块通讯
串口1:控制台

遇到的问题是:
摄像头一直拍照的情况下,同时发送大量数据到模块,
非常容易出现串口0死掉的情况就是,接收还能正常接收,发送根本无法发送数据(接示波器无信号)

串口发送的原理是要发送数据的时候调用TxStart,写数据到串口FIFO,FIFO数据发完后产生中断后再写数据到FIFO
如此循环。

我加了写trace发现,TxtStart没有被调用,所以发送的动作根本无法启动。

请教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调试串口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大致是因为发生了溢出错误后导致 不能接受到数据了。

你可以试试把串口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或者把波特率设置的小一点。

最好使用硬件协议通讯,或者软件协议XON/XOFF协议

谢谢。关于流控这点我会注意

我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不能发送,接收目前还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采用:接收数据时发现有数据等待发送,就立即启用发送!

网友:
谢谢回复.
这个建议不错,不过不能治本
如果错误出现了,但是这时候又没有接收到数据,同样还是发送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这个建议不错,不过不能治本
如果错误出现了,但是这时候又没有接收到数据,同样还是发送不了

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说的那个貌似应该做在驱动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这个建议不错,不过不能治本
如果错误出现了,但是这时候又没有接收到数据,同样还是发送不了

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说的那个貌似应该做在驱动层吧。

哦,接收数据不是接收到数据,我可以理解为只要有人read,让驱动自动调用TxStart启动发送。
如果还是没有找到其他的原因,我会尝试这个方法,不过还想就此请教下
1.如果某次通讯只是单纯地发出去,不要求回复,还是有可能造成数据的没发或者晚发
2.修改驱动问题,正常情况串口驱动让我们实现的部分是如下结构中的函数。如果要做
  到有人read,让驱动自动调用TxStart启动发送,就需要修改ttyDrv.c,ttylib.c文件,
  这两个文件一般不去修改的?
struct sio_drv_funcs                                /* driver functions */
    {
    int                (*ioctl)
                        (
                        SIO_CHAN *        pSioChan,
                        int                cmd,
                        void *                arg
                        );

    int                (*txStartup)
                        (
                        SIO_CHAN *        pSioChan
                        );

    int                (*callbackInstall)
                        (
                        SIO_CHAN *        pSioChan,
                        int                callbackType,
                        STATUS                (*callback)(void *, ...),
                        void *                callbackArg
                        );

    int                (*pollInput)
                        (
                        SIO_CHAN *        pSioChan,
                        char *                inChar
                        );

    int                (*pollOutput)
                        (
                        SIO_CHAN *        pSioChan,
                        char                 outChar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接收数据不是接收到数据,我可以理解为只要有人read,让驱动自动调用TxStart启动发送。

是驱动从硬件 read 数据。

网友:
有没有可能由于某种原因FIFO的数据一直发送不完,导致循环退不出,所以驱动不会再去调用Txstart ?

网友C:
另外的原因就是你的任务优先级设的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的原因就是你的任务优先级设的不合理!

morris大,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的原因就是你的任务优先级设的不合理!

谢谢!
我先把不必要的任务先关闭,调整下任务优先级试验下,
有结果上报,没结果只能继续骚扰大家了

网友A:
以前调试串口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大致是因为发生了溢出错误后导致 不能接受到数据了。

你可以试试把串口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或者把波特率设置的小一点。

最好使用硬件协议通讯,或者软件协议XON/XOFF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调试串口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大致是因为发生了溢出错误后导致 不能接受到数据了。

你可以试试把串口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或者把波特率设置的小一点。

最好使用硬件协议通讯,或者软件协议XON/XOFF协议

谢谢这位,没多给你分数,见谅。确实是出现了overrun的错误。overrun的时候fifo满,但是因为我判断错误,在fifo满的时候就不去取数据,导致串口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