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09-08-18):
步进电机
请问1.步进电机要双环形脉冲信号和功放驱动,买步进电机是否自带?
2.不用单片机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吗?
谢谢!
步进电机

网友:
可以用CPLD后FPGA.

网友A:
1 通常步进电机不带驱动,但你的供应商通常可以帮你配

网友B(2009-12-20):
1、不
2、可以

网友C:
2.不用单片机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吗?
可以,数字电路自己搭一个...

网友D:
楼上们都回答了.
另外,不用单片机那你想手摇吗?

网友E:
555电路加驱动芯片就能控制步进电机,不用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