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p转发的的问题

楼主:
下面这段代码有两种可能:
1.IoCallDriver 立刻返回,因为底层驱动正忙,StartIO把IRP放进队列,
然后KeWaitForSingleObject 直到IRP完成,这个时候一切正常。
2.底层驱动空闲,那么IoCallDriver的时候,底层驱动的StartIO立刻完成IRP,但是Dispatch routine无论如何都返回STATUS_PENDING,
然后KeWaitForSingleObject 就会锁死永远不返回,请问这个时候如果解决?

谢谢!

        KEVENT event;
        PIRP irp;
        IO_STATUS_BLOCK ioStatus;
        NTSTATUS status;

        KeInitializeEvent(&event,NotificationEvent,FALSE); //初始化 EVENT

        irp = IoBuildDeviceIoControlRequest(...); //创建IRP
        if(NULL == irp)
        {
                return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
        status = IoCallDriver(TopOfDeviceStack,irp); //
        if(ioStatus.Status == STATUS_PENDING)
        {
                status = KeWaitForSingleObject(
                                        &event,
                                        Executive,
                                        KernelMode,
                                        TRUE,
                                        NULL);//Forever wait
                status = ioStatus.Status;
        }
        else
        {
                KdPrint((" Finish without pending"));
        }
        return status;

这是我的底层驱动的 Dispatch: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PIO_STACK_LOCATION pIrpStack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pIrp);
        IoMarkIrpPending(pIrp);
        IoStartPacket( fdo, pIrp, 0, FiberSerialCancelIrp);
        return STATUS_PENDING;

网友:
= DISPATCH_LEVEL时,Timeout必须是0。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IRQL的问题

网友:
Callers of KeWaitForSingleObject must be running at IRQL <= DISPATCH_LEVEL. However, if Timeout <> 0, the caller must be running at IRQL  <= APC_LEVEL and in a nonarbitrary thread context.

如果在IRQL=DISPATCH_LEVEL级别,程序不能等待。

网友:
不是 <= DISPATCH_LEVEL么,那么也应该可以阿。。。。。

网友:
Thanks! I will try it today!

网友:
关注中,本人也在学驱动开发~~~

网友:
在MSDN中这样写道:
KeWaitForSingleObject must be running at IRQL <= DISPATCH_LEVEL.
Usually, the caller must be running at IRQL = PASSIVE_LEVEL and in a nonarbitrary thread context.
A call while running at IRQL = DISPATCH_LEVEL is valid if and only if the caller specifies a Timeout of zero.
That is, a driver must not wait for a nonzero interval at IRQL = DISPATCH_LEVEL.

还有,好像一般情况下, Alertable 通常被设置成 FALSE ,设为 TRUE 时,好像会提前返回一个状态 STATUS_USER_APC 或者 STATUS_ALERTED
个人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