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分求bmp2dat程序,用于BMP转换成开机logo图片

楼主:
小弟要在PXA270上实现开机显示logo图片,原来使用的是bmp2dat程序,转换出const WORD bitmap[] 数组,但是我手里的bmp2dat只能转换240*320的图片,我现在要转换一个640*480的图片。那位兄弟在PXA270上也是使用这个程序的,麻烦分享给我。200分答谢。
三星普遍使用的bmp2c我不能用,转出来的数组类型不同,与我程序中的类型有冲突。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系统只让我发100分,好奇怪啊,到时候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24位的?应该是16位的吧

我用photoshop将图片转存成16位,结果再使用的时候,软件提示stream read error,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16位的,也是花屏。我发现由于我新转出来的图片.c文件的大小比我原来的文件要小,所以开机时,显示一段花屏后,又显示了一下我原来的图片,才进入系统。请问花屏是否和这种情况有关呢?如何清空原来的文件呢?谢谢

我的LCD初始化是565模式的。

网友:
给你发了个邮件,收一下吧
那个是现成的640*480的代码,用ImagetoLCD做的

网友:
自己以前做的小工具,试试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357839

如果24/32位的图片颜色比较丰富的最好用photoshop转一下,不然出来的效果会差一些。
毕竟开机logo的数组只有16bit。

网友:
可以用image2lcd,最大可以转换800*480的数据,转出来的C数组是如果是24位的话,按BGR方式存储,

网友B:
我用16位的,也是花屏。我发现由于我新转出来的图片.c文件的大小比我原来的文件要小,所以开机时,显示一段花屏后,又显示了一下我原来的图片,才进入系统。请问花屏是否和这种情况有关呢?如何清空原来的文件呢?谢谢

网友:
收到,正在测试,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yashi,我用yashi的程序,不用改我原来的代码都OK了。
也谢谢hzdysymbol,虽然你的代码我现在用着还有点花屏,但是分还是照加。

网友:
对于8位灰度bmp文件,直接打开bmp文件,把文件指针定位到1078字节处,从这开始就是它的数据阵列了

对于24位位图,直接打开bmp文件,把文件指针定位到54字节处,从这开始就是它的数据阵列了

网友:
我自己写了一个,图形界面的,一直在用,还没发现什么问题,如果需要,留下邮箱。

网友:
谢谢大家,我的信箱是jerry_zhang@99online.net
非常感谢。

网友:
lcd用16位565格式比较多,一般用image2lcd转

网友:
谢谢hzdysymbol。
不过我用bmp2c转出来的片开机显示花屏,我的图片是24bit的,640*480。我的程序中原始的算法如下:

void SplashImage()
{
        DWORD i,j;
        USHORT* fbp;
        int p=0;
        gFrameBuffer = (PBYTE)FRAME_BUFFER_0_BASE_VIRTUAL;

        fbp = (WORD *)gFrameBuffer;
        for(i=0;i<(640*480*(16/8)/2);i++)
        {
                *(fbp+i) = bitmap[((640*480)*(16/8)/2-i)];
        }
}

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或者是否能提供使用Image2Lcd转出来的文件的算法?
非常感谢。

网友:
能给我也发一个bmp2dat.exe文件吗,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现在课题急需,谢谢你们了,我的邮箱是:
eileena_j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