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串口通信高手

楼主:
   问题如下,我用了cncomm1.51类,我读取数据的时候,数据老是不稳定。有的电子设备读取数据很稳定的,请问下,同过com口读取数据和硬件设备有关吗?是什么关系呢?谢谢。

网友:
用屏蔽线,不能太长, 否则可考虑将232转称RS485试试这样可靠些

网友:
485的传输距离比232远,差分信号 232传输速度比232快
硬件上家屏蔽线,选好的芯片啊,加滤波啊
软件上 加一些 校验,然后选择好点的协议

网友:
你两边的波特率是不是一样的,另外信息到底是不是准确。这点也很重要。恩总之一句话先确定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串口通讯数据的稳定性,一般在于信号的完整性上。

另外波特率是否存在误差,导致时间长点,就容易导致2端通讯出现错误。

网友:
硬件这块,看你咋设计了,主要应该还是软件,波特率很重要,协议也很重要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软件的波特率和硬件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都是一样的。电脑是放在地上的。

网友:
串口一定要接地,曾经做过一个项目,串口通信老是有问题,将串口接地后(电脑机箱)问题解决。此地线不是串口9根线只一,而是插件的梯形口。

网友A:
谢谢!请问如何进行数据包的解析!

网友:
谢谢!  我想要一个数据包解析的例子。有示例代码最好了。

网友:
照你说的,有的设备传输稳定,有的不稳定,那就应该是硬件(包括嵌入式软件)的问题了。

首先,确定你的串口是跑的什么协议,RS232 or RS485,你的串口需要传多远,如果距离超过5米最好用RS485,
RS485跑的是差分信号,抗干扰性好。

接着,不管上面你用那一种,为了确定信号质量好不好,就应该用示波器量一量信号的波形,看看信号的幅值够不够,每bit的时间周期宽度与设定的波特率是否一致,这个你如果不会找硬件工程师来看,提供完整的信号是他们的责任。

如果信号完整性没问题,那就找你软件的问题吧。

or,可先用个简单方法来确定问题所在,PC用成熟的串口调试软件(具体什么软件就不用列举了吧),来与你的下位机联机调试试试,可用你们约定好的协议,收发都可以试试,批量的也可以试,调试的方法就看你个人的灵活变通了。比如,你可以让下位机一直发0xFF,如果不稳定,肯定会有位变成0,这样你在接收区中一打眼也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如何进行数据包的解析!

这要看你的协议了 无非就是加一些信息,然后接收到之后,去判断 去提取你想要的数据

网友:
谢谢,请问,哪里有好的论坛,我想去看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关于"数据包解析",你有协议的话看一下应该就明白了。

串口通信的协议,如果没有本行业的标准,一般各个公司都是自己定义的协议,也都简单,无非就是一些:

前导字+帧头+目标地址+源地址+命令字+数据长度+数据+校验和+结束字

或者少一些or多一些内容。除了“数据”部分可变长度,其他部分都是定长。
你应该找到你们产品所用的协议文档来看,这东西肯定有的。

例子代码的,手边没有,正好别人的其他帖子里有贴个代码,不是很好,还有个小错误,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11/14/7c13e8f2-6024-4b1d-9923-a994323d077b.html

网友:
可能有几个方面要注意
1> 波特率

2> 采用校验

3> 自己规定通讯协议

4> 长时间大数据量的通信
有的时候是会出问题的
曾经有几个版本的串口调试助手的作者
对这个的研究比较深入
见过他们写过此方面的经验
楼主可以借鉴借鉴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我加了一个tcp转串口的转换器后,数据就不在跳动了。我都有点不懂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
用分析仪分析一下啊,看看到底收到了哪些包.
破解协议的利器.

串口监视分析仪comspy V2.0大众普及版(2010/01/05更新)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down.asp?id=17&url=/down/good/comspy-v20.rar

注册费仅¥39,一本书的价格!!!

就当买本书吧!!!

网友:
关注此贴,哪里有比较系统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