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WINCE6.0的系统大家有没遇到这样的情况----系统跑起来后几分钟/十几分钟后挂掉(死了),串口也没有什么报错消息输出!

楼主:
S3C6410+WINCE6.0的系统大家有没遇到这样的情况----系统跑起来后几分钟/十几分钟后挂掉(死了),串口也没有什么报错消息输出!

网友:
换了块核心板。情况有所好转。有时跑2个多小时,系统都不挂。但有时还是几分钟就挂!!!问题你在那里?我想去认识你?

网友:
那你就试试降一下吧。总之驱动工程师就是重在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编译个DEBUG版本的驱动看看。有没有信息输出。

以前我有过这种情况。
是有中断不停的产生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如果是系统崩溃,异常一般会输出信息的。
现在没有,极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建议楼主逐一把驱动卸载,不打包掉,看是哪个驱动出了问题。以前我就是卸载了几个,就行了。

照我说的做吧。楼主。没有办法,只能用最笨的淘汰法。

网友B:
我们的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触摸每次上电就不准。后来解决了。
至于你的问题,我觉得内存不是很大问题,最少他能跑几分钟。
不知道你的板子在挂掉之前有没有进入睡眠状态?
你可以尝试把驱动都去掉,能让他跑起来就可以,然后一个一个加进去。其他更好的办法暂时没相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触摸每次上电就不准。后来解决了。
至于你的问题,我觉得内存不是很大问题,最少他能跑几分钟。
不知道你的板子在挂掉之前有没有进入睡眠状态?
你可以尝试把驱动都去掉,能让他跑起来就可以,然后一个一个加进去。其他更好的办法暂时没相当。

你们用的6410的BSP包是那个版本的?我们的是V0.64版本.你们的6410硬件是多少频率的(三星有3个频率的6410--533/667/800MHZ),目前你们的6410跑的频率是多少?你们6410现在工作正常?你们的DDR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建议楼主编译个DEBUG版本的驱动看看。有没有信息输出。

以前我有过这种情况。
是有中断不停的产生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如果是系统崩溃,异常一般会输出信息的。
现在没有,极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建议楼主逐一把驱动卸载,不打包掉,看是哪个驱动出了问题。以前我就是卸载了几个,就行了。

网友:
把KITL用上,系统什么错误/异常也没报出来。LCD屏的CLK也是好,各个晶振工作也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三星的文档说的工作频率是532MHZ/133MHZ/33。25MHZ(ARM/HCLK/PCLK)。

但BSP编译出来实际的工作频率是532MHZ/133MHZ/66。5MHZ(ARM/HCLK/PCLK)。-----不会是PCLK的时钟太快了吧!

网友:
复位是否正常,几个时钟也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
头大,不知道问题在那里。

软件说问题在硬件,硬件说问题在软件。没有一个参考的标准,要有三星的公板开发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点频率哪会挂,看看是不是休眠后唤不醒了,把休眠去掉

肯定不是休眠,用用就会挂!

网友:
软件问题可以改动,硬件问题就只能费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但不是S3C6410,后发现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你们跑的时候还复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要一种可能就是ddr的驱动的参数需要调整,你用的是三星的ddr吗?

不是,跟三星公板的用的不是一样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但不是S3C6410,后发现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的S3C6410+WINCE6.0没有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三星bsp的问题,可能是你修改或者添加的驱动产生问题,修改SMDK6410.bat中的驱动是否加载项,逐个屏蔽调试,可以定位哪个驱动产生问题。

网友:
硬件说USB的DN+DP线要接15K的电阻,要直接跑667MHZ,而不应该跑533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