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一高 串口傳輸就出錯

楼主:
用串口收发数据,只要提高波特率,传输数据就出错,尤其是接收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代码是C写的,查询方式。

比如红外用2400bps是好的,发01,02,03。。。20共20个数,接收都对,收到01,02,03,04,05,06一直到20.
但是改成4800bps之后,也收到了20个数,接收到的就变成00,00,03,00,06,07,00,00,00,00,00,00,03,00,00,06,07,18,18,00.

RS485也是一样,用9600是好的,发01,02,03 。。。20共20个数,接收都对,收到01,02,03,04,05,06一直到20.
但是改成19200,也收到了20个数,但接收到的数就变成01,00,03,00,05,06,07,08,09,10,11,12,03,14,15,16,17,18,19,20。

我用的是double fuffer,没有用FIFO,因为FIFO很小,全双工时只有2byte。

请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谢谢各位兄弟姐妹啦!

ys

网友:
检查线是否太长,时钟是否同步

网友:
串口是低速设备!!!!

网友:
串行115200以下都是非常常用的。

网友:
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
查看你时钟的计算和相应的接口电路

4800和19200这两个速度不高

网友:
   串口本来就难以做到高速,但485应该可以吧,明显只漏掉了几个数据(3个)。差分电路是不是没有做的完美?

网友:
看一下你的CPU手册,设置成4800后误码率是多少,是否误码率太高?误码率太大就不行,AVR的单片机有关于不同晶振设置不同波特率的误码率表格说明。

网友:
是单片机吗?请确定一下计算频率的误差,另外你的485线太长的话使用高速度的传输也会有问题。
你这里232和485一样的问题,应该就是频率的误差照成的。

网友:
用的什么单片机?晶振用的是多少?

网友:
要不就是芯片质量不行,要不就是有干扰存在,造成了信号衰竭

网友:
可以确认一下,是否是驱动电路有问题,电阻、电容的值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