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AR下malloc的问题

楼主(2009-11-13):
请教一个IAR下malloc的问题
各位大侠,
请教个IAR下malloc的问题。
我的一个zip算法库是在vc上生成的。然后我把相关压缩和解压源码放到IAR4.42A下,编译通过。
但是在debug的时候,发现单步走到malloc的地方就有问题了,一直提示我MEM_ERROR,也就是 there was not enough
memory 。
搞不明白,因为我buffer就开了10个字节,IAR下堆栈大小都是1K的。
这是为何呢?
算法
memory

网友A:
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不至于你连1k的heap都没有,看看启动代码吧。。

网友B:
楼上的,我已经说了,堆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跟启动代码是无关的,而是IAR的xcl文件设置。

网友C:
IAR在Debug时是可以查看堆栈空间的使用情况的,好像是Call Stack吧,记不清了
你查看一下Stack还剩多少

网友D:
stack没什么问题。 现在基本上我问题已经解决了。 IAR下只能很小一段压缩,PC端把一个大文件切割然后下发。

网友E:
.....什么目标? 有没有配置好?

网友F:
首选,确定你的堆大小,不是堆栈大小,堆栈再大,全给了栈,等于说没有堆,肯定分配失败。
然后,看你的程序,前面是不是已经用完了堆的空间。

网友G:
堆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IAR下由于硬件环境所致,没有那么大的RAM,所以堆只能很小,因此,只能压缩和解压很小的一个buffer。
另外,如果源buffer有100个字节,压缩完后是70个字节,那么我解压的时候必须要把这70个字节一起解压,如果用69个字节解压,那么会导致数据错误。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