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中 如何通过DDE或者其他简单的方法 获取 组态王 ...

楼主(2010-03-06):
delphi 中 如何通过DDE或者其他简单的方法 获取 组态王中的变量,谢谢
我在做一个小东西,我想在delphi 中通过DDE或者其他简单的方法 获取 组态王中的变量,请哪位大师指导一下,谢谢了
其他
如何

网友A:
用VB做的话在组态王的开发手册中就有现成的代码,我现在想用delphi做,不知道如何办

网友B:
最好去delphi论坛看看。

网友C:
楼上的言之有理,,,呵呵

网友D:
DELPHI的没做过,做过VB的,很简单啊,就几行代码,一个定时,每隔一段时间更新下DDE SERVER 来的数据就行了,没用过组态王,我的直接接受来自DDE SERVER的数据一次接来然后写个函数分离出某些参数就行了,需要知道组态王里的一些ITEM和TOPIC~!!

网友E:
delphi的应该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