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读取不到ID

楼主:
我的平台是PXA270+wince5.0, flash是SST39WF800A,使用h-jtag下载bootloader。
现在读取flash ID错误,读到的值是FFFF。手里的两块板子都读不到,无法确定是否硬件有错误。
电路图如下:

请问通常读不到flash id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如何确定硬件本身有没有问题呢?
非常感谢!

网友:
读ID的程序比较简单的,估计很大成分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你用什么去读?

网友:
我用的是H-jtag,我和H-jtag的作者21大侠确认过他的代码,如下:

U32 func1_read_id(U32 sysbase)
{
        U32 id;
        U16 mid;
        U16 did;

        *SysAddr16(0x0, 0x5555)  = 0x00F0;  //将值0x00F0写到FLASH的地址0x5555

        *SysAddr16(sysbase, 0x5555) = 0x00AA;
        *SysAddr16(sysbase, 0x2AAA) = 0x0055;
        *SysAddr16(sysbase, 0x5555) = 0x0090;

        mid = *SysAddr16(0x0, 0x0);
        did = *SysAddr16(0x0, 0x1);
        id = mid | (did << 16);

        *SysAddr16(0x0, 0x5555)  = 0x00F0;

        return id;
}

21大侠认为他的代码是正确的,我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问题。
请大家也帮忙看看,如果代码是正确的,那么读不到ID还有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
对比一下时序吧

看看CPU的总线读写时序是否跟FLASH要求的读写时序匹配

个人感觉是时序的问题

一般来说,硬件连接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倒是时序是经常容易忽略的地方

网友:
你会用示波器吗?可以拿它看看,是否符合芯片的读写时序。

网友:
你读ID的代码呢?

网友:
问题有点泛。我认为首先排查是否是硬件的问题(数据线、地址线的连接等等)。
用AXD之类的东西看看有没有你用自编程序读的错误,没有的话就可能是程序的哪个地方还没配置好。

网友:
LZ有点牛,我的一块开发板norflash坏了 不知道怎么样修 jtag始终下不进去数据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跳线已经设置成norflash启动了

网友:
可以显示着排除基本硬件错误,用万用表测一下管脚是否短路。

网友:
同样问题,困扰了很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