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内核后显示器黑屏

楼主:
我把定制的NK.bin放入SD卡,上电启动,进度条满后,显示器一直黑屏,显示器指示灯闪烁,但是键盘和鼠标的指示灯亮。请问这是为什么?板子是瑞泰提供的OMAP3530,BSP是网上down下来的TI_EVM_3530。 我用Emulator模拟器时,系统是正常的。

网友:
信息稍微有点少

网友:
你可以看看输出的log,看看跑到哪里了

网友:
有没有串口打印信息/
不会是在NK里面背光给关掉了吧,在或者卡在display的驱动里面了?

主要看串口打印信息看走哪了

网友:
很明显,LCD驱动有问题,跟我同前的遇到的问题一样,,对着DATASHEET改改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串口打印信息/
不会是在NK里面背光给关掉了吧,在或者卡在display的驱动里面了?

主要看串口打印信息看走哪了

哦 不会看串口打印信息啊~显示器上显示进度条读完,我用的外接显示器但是没写VGA驱动,请问有下载吗或者怎么自己编写?

网友B:
也许是显示驱动里面有电源管理的项目,你看看,以前我黑屏过,后来我删除了那个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显示驱动里面有电源管理的项目,你看看,以前我黑屏过,后来我删除了那个部分就可以了。

请问具体的是看哪个文件呢?

网友:
各位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会不会显示器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显示驱动里面有电源管理的项目,你看看,以前我黑屏过,后来我删除了那个部分就可以了。
是在BSP中的Display Drivers中改吗?然后用改后的bsp定制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串口打印信息/
不会是在NK里面背光给关掉了吧,在或者卡在display的驱动里面了?

主要看串口打印信息看走哪了
高人,如果是NK背光关掉的话在哪可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