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8部署的时候能够运行 直接拷贝进去的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
我的开发环境是vs2008和研华工控板,
我在调试部署的时候程序能够在wince设备里运行
部署的时候 发现windows目录下多了很多dll关联的文件
当我单独把程序拷贝到wince设备的硬盘目录里,程序则不能运行
提示此应用程序需要此安装在此设备上的.NET Compact Framework更高的版本
我的wince里装的是3.5,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看到了 有个NETCFv35.wce.x86.cab 我的板子是x86平台的
这个安装包是在系统定制的时候安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 有个NETCFv35.wce.x86.cab 我的板子是x86平台的
这个安装包是在系统定制的时候安装的吧?

系统定制的时候可以定制进去的,WinCE 6最开始只有.NET 2.0的,要是想定制进去 3.5的,貌似需要装R2,那样就可以定制进去3.5的.NET CF.

网友:
你的问题很明显,没装.NET CF 3.5...
C:\Program Files\Microsoft.NET\SDK\CompactFramework\v3.5\WindowsCE
下面有一个WCE的cab包,先按上在运行程序